[其他] 请问这个板子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9-04-30):
有次买东西,卖家送我一个板子,不知做什么用的,我觉得有点像充电宝,请大家看看,谢谢!
有两个小板,中间有四根线相连,奇怪的是这四根线问什么不是同方向焊
正面

反面

小板1 正面

反面,有四个LED,一个三极管J3Y,

U3芯片字迹被抹掉了

U2 ETA9741 TYPE-C双向充电移动电源

2个8205,一个DW01A

两个LED,B+/B-是接电池吗?接多少电源?

小板1反面,

小板2正面 三个USB接口

反面

请问这个板是做什么用的?怎么利用起来?我个人感觉像充电宝,谢谢!

网友:
就是充电宝啊

楼主:
充电宝的话为什么要做成这个样子?做成一块板不是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充电宝的话为什么要做成这个样子?做成一块板不是更好

不觉得这样子做比较有特色么?我也不清楚别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设计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宝的话为什么要做成这个样子?做成一块板不是更好

可能外壳有特殊需求吧

网友B:
就是一个充电宝主板,充电、放电都是2A,带四位LED电量指示(扇形排列),带手电功能(四只白色LED),你仔细看就知道了,原来充电座和放电座是并联的!也就是说用一个座就可以了,充电、放电都插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觉得这样子做比较有特色么?我也不清楚别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设计的问题吧 ...

可能是想做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充电宝主板,充电、放电都是2A,带四位LED电量指示(扇形排列),带手电功能(四只白色LED),你仔 ...

那电池放中间吗?那4根线不是同边焊的,放电池的会不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电池放中间吗?那4根线不是同边焊的,放电池的会不平啊

这个很可能是为特定的充电宝设计的,怎么放的电池、什么造型不得而知。

网友C:
就一充电宝主板,设计的电池放中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一充电宝主板,设计的电池放中间的~

电池放中间,那4根线不是同边焊的,放电池的会不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放中间,那4根线不是同边焊的,放电池的会不平啊

这个要看外壳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