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全志F25芯片方案行车记录仪 求GAE8丝印型号

楼主(2019-04-30):
拆机贴在这里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442&extra=

不开机,2个 GAE8 和
DH=M6C有电源输入电压,无输出电压 。 DK=COZ单独供电测试没坏输出3.0V  。

查询出2个丝印型号:
RT9193-30PB   丝印DK=COZ      3.0V电压
CL9193A25L5M  丝印DH=M6C     2.5V电压

求问丝印GAE8 型号!或是我看错了GAEB?提供线索奖励

楼主:
全网查不到  难啊

楼主:
求问丝印GAE8 型号!

网友A:
用这个就可以了,脚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就可以了,脚位一样的。

请问GAE8输出电压

网友:
那两颗GA8E的IC是DC-DC 降压电源IC,DH的是LDO低压差降压电源IC,GA8E有很多型号可以代换,比如SY8088/ETA3548(或者4楼的建议)等等,至于LDO,只要知道输出电压,在网上一搜就出来了。
我个人感觉,除非出现过接错电源导致这些电源IC损坏,一般不大可能都损坏,都是有ON/OFF控制脚的,极可能有受主控控制,没有电压输出也正常

网友:
要是主控控制电源IC引脚可以看哪个引脚连接主控把该引脚拉高或拉低就可以看到是否有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