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给STM32F103装一块N102,在家就能体验NB-IoT开发啦

楼主(2019-04-30):
STM32F103装一块零零智能N102模块,在家就能体验NB-IoT开发啦

随着NB网络部署的越来越完善,很多机友们都蠢蠢欲动,想体验一把NB-IoT开发。
已申请过/购买过gokit3开发版的机友们,今天小编教你一招,分分钟在家在学校就能体验NB开发啦。需注意的是,请确认实验的时候NB-IoT已覆盖,N102有授权码。

首先你需要准备以下物料:
  • STM32F103(GoKit3的底板)
  • GoKit3的功能版
  • 零零智能N102模块
  • NB卡、杜邦线、USB数据线、
  • 电脑、机智云开发平台账号等

物料准备好后,按照下面的步骤来做,就可以啦。

一、概述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使用Gokit开发板和NB-DTU N102模块快速接入机智云

二、NB模块与机智云数据交互流程
设备与机智云数据交互的基本数据流如下图。
APP接收设备上报数据:设备上报数据→运营商IOT平台→机智云平台→APP端
APP下发设备控制数据:APP端→机智云平台→运营商IOT平台→设备接收数据

三、在机智云官网创建设备产品,定义数据点,添加设备
这里以“智能灯”的例子介绍设备接入机智云的整个流程。
1. 创建新产品
2. 定义数据点
3. 添加设备
四、下载自动生成mcu代码,烧写程序到Gokit的mcu中

五、修改mcu程序,使得mcu可以控制LED灯
程序修改步骤,略,本文最后有参考代码

六、N102与mcu接线,通电让设备上线

七、设备上线,机智云IOE DEMO APP绑定设备
当模组正常开机十多秒以后,模组会自动连接上机智云平台,此时我们可以使用机智云APP扫描二维码的方式绑定GN511,使用机智云串口助手的小工具生成设备绑定二维码(串口助手下载地址https://download.gizwits.com/zh-cn/p/98/119)
生成设备绑定二维码后,我们可以下载机智云IOE DEMO APP扫码绑定设备
(APP下载地址https://download.gizwits.com/zh-cn/p/98/99)

八、控制设备,点亮/熄灭LED灯成功,机智云接入完毕

网友A:
像是广告……
NBIOT开发远没有那么复杂,而且不需要也不应该用各种“云”
运营商网络,常用的有4G,3G,GPRS以及新的NBIOT,但是对于用户数据传输接口来说都没有区别的,初始化完成后都是连接服务器IP地址、发送TCP/UDP数据。
NBIOT速度低,实时性最差,用到它的地方,看重的就是它的整体低功耗特性,而要用低功耗特性的话,什么“云”都不能用,只能用最简单的UDP模式:有需要时,向上发个UDP包,然后就可以继续自动/手动进PSM/eDRX休眠了。只有通过这种段工作+长休眠,才能实现一个电池供电几年。

网友:
要测试,只需有一根串口线就可以:
1-在路由器那里开个端口映射,让外网能访问你的电脑;打开一个TCP调试助手,服务器模式,在该端口监听TCP或UDP
2-通过串口线连接NBIOT模块,根据文档发AT指令,一般10条以内,连接到你电脑的IP+端口
3-AT指令测试收发数据,以及其它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广告……
NBIOT开发远没有那么复杂,而且不需要也不应该用各种“云”
运营商网络,常用的有4G, ...

膜拜大神

谢谢大神教导

新生不会整太复杂的

网友:
我也搞过这东西。就会个点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