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像手枪样子的东东,哪位大佬认识它?

楼主(2019-04-30):
路边捡到一个东西,有谁知道是啥?看图正面

背面

头部,喷嘴?

电源线,2x1.0平方毫米?大约2米长

拆开,那个纸贴标有20190108,今年一月的产品?

连线状态

锅炉?

锅炉内部,电热管的一个端子拔除连线时掉落~上面有两个限温器分别是140/10、190/16摄氏度/A

水泵?图中左上角的连着电位器的方块状物体像是水泵的调速器

网友:
带电加热的微型电动喷涂机?喷模型的?

网友:
第一次见,涨见识了

网友:
吹热风,难道是塑料焊接木仓

网友:
电热炮 电热炮 电热炮

网友:
宇宙无敌大手枪

网友:
这回复精准!!

网友:
很高大上的东东。

楼主:
嚯嚯!有点牛哄哄。可能是这么个家伙,清洗泥土时是粘滑的感觉,类似洗手液,等晾干了组装完毕通电试试看。

网友:
我随身携带的那把水枪,看到美女时,就有扣动板机的冲动。。。。。。

网友:
泵、电加热、喷嘴就是一个“改行”的舞台烟机。

网友A:
喷点甘油,就纳米了,果然高科技

网友:
智商检测木仓

网友B:
看到枪头带灯,就知道是智商税型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枪头带灯,就知道是智商税型的产品~~~

今天又折腾了一下:除了电热管断头之外还有电源开关里面热变形不能拨动,其他的没坏,开关扔掉,电热管端子做夹子联通,试了下喷出水汽,水泵嘟嘟大声叫。看起来没啥用处了,测出电热管电阻40欧,220v下有1千多瓦,等下试试把加热器当热水龙头看咋样?

网友:
这个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
可以试试改成加湿器,当然,如果是在广东那真没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喷点甘油,就纳米了,果然高科技

水吧!甘油那点温度喷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