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普通防盗门改指纹解锁,从此不用带钥匙!!!

楼主(2019-04-30):
一直不想带钥匙,计划把门改成指纹的,因为是租的房子,所以就临时改了下

在网上淘了一块硬币大小的指纹识别芯片,然后录制好指纹,用86空白面板,挖了个孔,正好用来放指纹孔

目前测试了一个月,一切正常

识别率还是挺高的,5次中有4次可以成功开门,基本上秒开,只是有时候手指放偏了,识别不到就失败。

当指纹识别正确,输出高电平给继电器,然后减速电机会开锁,然后等开锁结束后,电机会识别开门自动 反转上锁。

指纹待机电流是3微安,锂电池单独供电,  减速电机也单独供电,2节18650供电。

由于安装的时候没有拍过程,将就看一下就好。

楼主:
另外补充一下,原来门上的猫眼拆了,正好线从猫眼里布线到门外,指纹在外面,已经加入防拆保护,指纹面板一量拆后自动断开所有电路电压及信号反馈。以确保安全

网友:
这个相对厉害了

网友:
这就是钢铁侠mark1啊,赶紧出下一代

网友:
这个真的牛B了

网友A:
这个拆了后反馈怎么切断呢?会不会拿个电池一接上高电平就给打开了  加个外壳保护一下可能更美观一些。

网友:
多录几组指纹防止意外手指受伤或指纹磨损严重不能识别

网友:
指纹装置被人拆掉了又没带钥匙还能进门吗?

网友:
考戱用单位淘汰的指纹考勤机改一个,还没想好执行机构...........

网友:
卧槽了这都行,楼主要开锁厂了,大家有钱给楼主投资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拆了后反馈怎么切断呢?会不会拿个电池一接上高电平就给打开了  加个外壳保护一下可能更美观一些。 ...

一只稳压管即可,平时常开一旦开启即自毁,发烧友

网友:
防小黑盒吗?不错的

网友:
这都能改,高人

网友:
我想,除了安全,长时间的话,可靠性有点差吧

网友:
实在是丑疯了

网友:
如果电机电池没电了,电机动力不足,又没带钥匙,怎么开?

网友:
锁,是精密机构
这个改造的想法挺新颖,不过DIY的实际动作机构,简陋的没边了,可靠性非常堪忧,或许用个把星期,甚至三五天就会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