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有困难就来请教各位能工巧匠,谢谢

楼主(2019-04-30):
双头天然气灶     一头正常,另一头按下旋钮  点火正常  一松手就断气熄火   维修方向是什么 重点在哪儿  谢谢

祝大家五一节快乐

网友:
热电偶生锈断线了

网友:
热电偶,电磁阀

网友:
一般电子脉冲点火的燃气灶为了安全(童锁功能,防止小孩子乱动)不是要按压4-5秒之后才能正常吗?

网友:
熄火保护了,检查下火盘中间有没有进水,几个侧孔有没有没锈物堵塞,先清理一下,再检查下保护热电偶是不是故障!

网友:
灶头上有两个探针,一个是点火针(启动炉灶是打火的那个),另一个是熄火保护探针,你的炉灶可能是保护探针断线了,就是瓷桩下面的连线有问题了,需要拆开检查。

网友:
请检查 热电偶保护针(就是长尖头的那根,不会发出火花的那根)可能是有断线,故检测不到热量而关气阀。

网友:
估计是感应针问题,换个感应针

网友:
我家二手房帅康灶,一个头需要按下,左旋90度,然后灶头上吹口仙气才能着,否则可能的等老长时间。另一个到是打火就着,松手就灭,必须多按一会,或者多打几次火才可能着。应该不是上面说明书说的问题吧,一直没处理。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朋友      现在的问题是螺丝滑丝  拆不开  暂时搁置吧

网友:
应该是热电偶电磁阀坏了,年前我家的也是这个问题,去外面修一个70元,网上买配件很便宜

网友A:
我的是一开始一个不点火,有一个能用就没搭理。坚持了半年,后来是两个都不点火。只能用打火机点火。

问维修师傅,说是驱动板(高压点火电路)坏了。换一个要500:curse:

劳动节在网上找了个二手货,180,结果,装上去还有一个不能点火。交换点火线插头,确认是一个头的点火线出问题了

看来,还得再买    等实在忍不住的时候再说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一开始一个不点火,有一个能用就没搭理。坚持了半年,后来是两个都不点火。只能用打火机点火。

问维 ...

不知道层主用的啥牌子换点火板需要那么贵,毛宝搜一下“燃气灶点火线、保护线”,既有点火器总成也有线针总成,这个东西貌似没那么贵,建议用通用件通过改造来修复真心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层主用的啥牌子换点火板需要那么贵,毛宝搜一下“燃气灶点火线、保护线”,既有点火器总成也有线针 ...

西门子的,不懂。一开始就按原来牌子去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