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修复4.7k多圈滑动电位器,触点断线,飞线焊锡修复。

楼主(2019-04-30):
拆解修复4.7k多圈滑动电位器,触点断线,飞线焊锡修复。

网友:
这也能修,厉害了。

网友:
好办法,果然是端头开路了

网友:
空间小不好操作
你的表也好有个性

网友:
学大师修理,有时间把我的也修一下,也是接头点焊的开焊了,用锡焊一下试试

网友:
这个大电流造成的吧

网友:
像我这样天天有时间逛论坛的,就会发现这个帖子如此熟悉,,重复发出来骗M,还是帮帮团成员,有意思吗。。。还是觉得有必要从老坛搬过来再发一次

网友:
谢谢分享。。。。又救活了一个。。。。。。。

网友:
这也能修,真厉害

网友(2024-02-22):
您这个怎么焊上去的?我怎么焊不上锡啊?

网友:
钻孔维修法,钳形表也有特点

网友:
这也能修好,技术不错

网友:
钳表还是双屏的呢。

网友:
像我这种小白,一脸懵的来,一脸懵的走,我楞没看出来哪里故障了,而且这个是什么都没看出来,哪位老师给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