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山上没有牌子的15瓦玉米灯,容阻降压的,更换坏灯珠后实测只有10瓦。

楼主(2019-04-30):
拆修山上没有牌子的15瓦玉米灯,容阻降压的,更换坏灯珠后实测只有10瓦。

网友A:
大家都喜欢拆东墙补西墙
木牙膏了

网友B:
散热差了点,可以在灯头上面的塑料打点孔增强散热

网友:
都黄了,温度不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都喜欢拆东墙补西墙
木牙膏了

知道原因,只是想吐个槽。    这种贴片是换了坏,坏了换,最后换一边。

网友:
以前买好多个这种5瓦玉米灯,电解被我拆下了,用在过道声控灯里,亮度暗一点也够用,在外面公共过道频闪也没事,用了1年多了正常

网友:
这种玉米灯一般我都怕散热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散热差了点,可以在灯头上面的塑料打点孔增强散热

找个废旧铝板,然后展开固定灯板,改成飞碟灯后,散热表面积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