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对比两种3w紫外线灯珠对绿油的固化效果,并把普通手电改造成紫外线手电

楼主(2019-04-30):
手底下虽然有紫外线固化灯,但是太大,一般不做板子时用不上。有时修个什么经常需要利用少量的绿油固定 遮盖 绝缘 等等,这个时候拿出来大灯来照有些兴师动众,并且有些场合也不适用,例如局部微小固化,所以打算买个维修用的小紫光固化灯,马宝一看还不便宜,感觉这玩意成本极低,卖这么贵有点不认头。于是打算自己用普通手电改一个,淘了俩种3w灯珠,一个365nm,一个395nm,一共7块多包邮,365比395的贵一倍还多,之所以买两种,主要是专业紫光固化机都是多波长复合光线,自己整个手电没必要做个复合光线的,于是挑选两种不同波长灯珠,找到对绿油固化效果最好的来改造。

外观 左面365nm

外观对比差别不大,如果找细微差别就是395核心面积比365大一些,不过没有两种放一起肉眼也很难分辨。

200ma电流试一下,这个365的 肉眼和摄像头观察只能看见较暗的白光,可见光谱很窄。

这个是395的 同等电流肉眼看要亮很多,摄像头拍照是紫色的,肉眼看起来实际非常偏向蓝色。

365nm的,必须离很近才能看见防伪。

395的 一照一大片 离很远也能看清防伪。

找个废板子,反面涂点绿油(实际是蓝油)

395的照30秒

已经固化

再试试365的

同样30秒并没有完全固化,可见至少对绿油,至少我手底下的绿油 395效果要比365的好很多。
有卖家吹嘘说365要比395强,可是成品紫光固化手电基本都是395的,要知道这个结果花2.2包邮买一个395的得了,这多花5元,显然亏了。。。。

再看看395的额定功率下的vf值,3.8v左右 较低。

再看看365的 3w下都3.9v多了,vf较高也不利于单锂驱动。

调到和395一个电流,都4v开外了,功率也超了。

灯珠选定了,找个闲置的三档手电,small sun的。

灯珠cree q5的

拆下外框和透镜

内部调焦碗儿

左面驱动板

反面

内部压板取下

这个压板实际上是以前我用1分硬币改造的,原来是塑料的,开久了轻微融化压不住了。

两个对比

请出加热台,正在加热。

很容易取下

比划一下,本来打算直接移植灯珠省事儿

拆下一看有点驴唇不对马嘴,到也不是没办法 ,感觉要修修搓搓的还不如直接改造原来的。

于是乎,画好线。

修磨成这样 (过程略去)

红圈再开俩缺口,方便引线。

焊好(过程略去)

暴露的部分上好蓝油 固化后(过程略去)

侧面也做好绝缘

那个1分的硬币也把中心孔增大(为了节约篇幅过程也是略去)

反面聚酰亚胺胶带绝缘

准备装配 涂了点硅脂

灯板放进去

硬币找个空心圆柱顶进去

由于定制,严丝合缝。

上透镜

外框

驱动板焊好,由于改成紫光手电,顺便把三档取消了,只一档。

焊好顶进去

第一次测试发现电流偏小,由于不是恒流驱动,于是驱动板增大了一点电流,保证在4.2满电下3w左右

低于2.8v基本就没电流了,肉眼观察灯珠基本上没有可见光了,这个状态对电池来说也是利好。

测试好后的成品,其实是蓝色光斑。

试下效果,涂一点蓝油

这个距离

10秒不用就可以完全固化,效果不错。

再照照其他东西

亮白的都是添加了增白剂的

去了趟厨房,发现在紫外线下就像毁灭后的场景,该看见不该看见的都看见了,由于比较恶心就不给坛友展示了。
此贴结束 谢谢观赏~

网友:
瞎眼了,少看点隔着屏幕我都觉得眼睛不好了

网友A:
单用于固化浪费一个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用于固化浪费一个筒子

这种手底下还5 6个存货~

网友B:
前几个月也是撸了这种灯珠打算来做紫外手电,结果找遍库存手电都没这封装的,只有烂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个月也是撸了这种灯珠打算来做紫外手电,结果找遍库存手电都没这封装的,只有烂尾了 ...

其实买个单波长的也不是很贵,但是我手底下这类普通手电拿货很便宜,还好几个吃灰,于是物尽其用改一个,应用场合还是很多的~

网友C:
走,咱们去抓蝎子。。。

网友D:
提示信息关闭
确定

谢谢大婶的身体力行,我也要败几料395玩玩。请大婶给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走,咱们去抓蝎子。。。

哈哈 老哥调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示信息关闭
确定

哈哈 谢谢支持 ,链接以站内~

网友E:
我没舍得用这种筒改,用的是10来个草帽那种改的

网友F:
厨房有很多血迹?

网友G:
带防伪标的那张纸要了

网友H:
用于365波长的引发剂太贵了,400多还不一定有货。395的稳定性差些,普通的日光灯都能起反应固化

网友:
我有一个泡妞用的,紫外线固化指甲灯。

网友:
优秀文章哈哈,记住了,395nm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没舍得用这种筒改,用的是10来个草帽那种改的

草帽的也可以,就是固化慢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厨房有很多血迹?

哈哈 这是个悬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带防伪标的那张纸要了

李兄来了,不早说呢,那张纸让我擦手上绿油直接给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于365波长的引发剂太贵了,400多还不一定有货。395的稳定性差些,普通的日光灯都能起反应固化 ...

嗯 普通日光灯也能固化就是比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