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某些游戏在新电脑上会频繁弹出的问题

楼主(2019-04-30):
有台旧电脑,方正科技的品牌机,256M内存,80G硬盘,由于Steam今年不支持XP了,所以又找了个256M的条子凑成512M装win7了。就是这样的配置,装了个Steam,玩《半条命:蓝色沸点》是可以流畅运行。但我在另一台新电脑(2G内存160G硬盘)上玩这个游戏时,游戏动不动就弹出,就是按住W键走路,没走几秒就卡住然后程序直接闪退,关闭游戏重新打开还是这样,根本没法正常游玩。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兼容性问题?还是内存太大了?

网友:
输入法的问题

网友A:
256内存,我还以为有人挖坟。结果看了一下发帖时间。。。。

网友:
是不是因为处理器核心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问题~

两台机都是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6内存,我还以为有人挖坟。结果看了一下发帖时间。。。。

新站发帖最早也不会早过今年

网友:
不是win7就都一样的,补丁,插件,版本,不一样的地方多了去了

网友:
一般就是补丁插件的问题,还有看一下硬件驱动是不是不兼容,当然,还有一种问题比较奇怪,我原来碰到过类似情况,是显示器连接线与显卡连接有问题,换根线就正常了,再有就是主板问题了,这个问题比较奇葩,但确实能造成游戏闪退的现象,主要毛病出在滤电容上,更换电容之后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当然这是小概率事件,碰到了只能说运气不好了,这种情况如果只是打补丁与装插件,是不可能完全解决问题的,希望这些信息对你有用。

网友C:
反正,内存永远是不会太大的,要是不相信,可以把你的内存拆下来,我免费给你换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内存永远是不会太大的,要是不相信,可以把你的内存拆下来,我免费给你换小的 ...

内存又不是越大越好,win98装在16G内存的机子上能开机才怪。

网友D:
你这是逆流而上,玩的不遭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存又不是越大越好,win98装在16G内存的机子上能开机才怪。

那是不兼容,所有都要在兼容的条件下讨论,不然无意义…
就好像硬盘不是越大越好么,但是你如果是xp插4t硬盘试试

网友:
只知道内存和硬盘没用啊
CPU和GPU都得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逆流而上,玩的不遭罪啊

旧电脑玩的非常爽,不遭罪,都通关了,以前没玩过这些游戏。

网友:
这电脑,竟然能跑win7?

网友:
重装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