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好几个有问题的酷比魔方win平板卖

楼主(2019-04-30):
要辞职了,刚好公司要清理资产,把平时搞研发用的问题平板甩卖了,大图可以在咸鱼里看。
=====================================================================================================================

3号酷比魔方 i7 ,供电部分有问题。拆了电池那里万用表测了是0V,电池不充电。然后用18650充电板换上用外接电源给电池充电后换上在当时是可以开机使用的,现在就是下面的样子。触摸屏和显示屏一切正常。硬盘是没有的,开关机排线没有了和“4号 iwork11”是通用的,建议打包。
结果现在放时间长不确定能否开机,当垃圾出,180包邮非偏远。

=====================================================================================================================

4号,酷比魔方iwork11,以前能开机触摸屏显示都正常,想换个大硬盘一直没遇到合适的,改了标准口的USB3.0,现也是供电部分有问题插充电线电池那边没电压。
然后也没法开机。只保证触摸屏和显示屏好的。和上面的酷比魔方 i7 开关排线通用。180包邮非偏远,能换硬盘的朋友,送一个酷比魔方 云本的主板,也是电源有问题。不过可以拆硬盘换上去。

改了卡扣式的标准口USB3.0

=====================================================================================================================

5号,韦彦ph101外屏碎了内屏正常,N2910的处理器。原因也是冲不进去电,这个送原装键盘、充电器等。80包邮非偏远

以上都是如实描述,因为iwork11和酷比魔方I7显示和触摸通用,所以确定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优先打包出
上面的iwork11+酷比魔方 i7+伟彦ph101,
送酷比魔方的键盘(需要改造下),送伟彦原装键盘,
送这个酷比魔方 云本,当初也是拿来当低功耗下载,也是供电模块有问题。可以把硬盘吹下来上到iwork11上
优先打包,有4公斤,450包邮非偏远
我在闲鱼发布了【酷比魔方i7+iwork11+伟彦ph101故障机】 复制这条消息¥wPijYYcqL7o¥后打开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Y{2~WZYDMLPEUR@1WJO2}FW.png闲鱼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JHR}WMGRAACM224DB3[@298.png

网友A:
价格也不明盘,“无价之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也不明盘,“无价之宝”?

谢谢顶贴,刚刚还在编辑。

网友B:
第二台要了,怎么交易

网友:
第一台要了 怎么联系?咸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台要了,怎么交易

我在闲鱼发布了【酷比魔方 iwork8 d版本,不进系统】 复制这条消息¥6eOsYYZe4xu¥后打开闲鱼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在闲鱼发布了【酷比魔方 iwork8 d版本,不进系统】 复制这条消息¥6eOsYYZe4xu¥后打开闲鱼 ...

我在闲鱼发布了【酷比魔方iwork8d版,充电时把usb口敲翘掉了,】 复制这条消息¥u7kBYYZ4iaR¥后打开闲鱼

网友:
需求5号   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C:
3#+5#打包要了,请给链接。

网友:
楼主这个单位还不错啊,设备还可以自己带走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打包要了,请给链接。

老哥,优先打包出,我在闲鱼发布了【酷比魔方i7+iwork11+伟彦ph101故障机】 复制这条消息¥wPijYYcqL7o¥后打开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Y{2~WZYDMLPEUR@1WJO2}FW.png闲鱼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JHR}WMGRAACM224DB3[@298.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