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韩电的5位分控排插,24.9入手,性价比还可以 一体铜的

楼主(2019-04-30):
刚拿到就拆了,来一张全图,塑料包装,跟公牛一样,线长2米不拍了。3*1平方的线
拆出来了,白色面板仔细看是有点坑坑洼洼的,远看还好~

韩电的标志 显示2500W

三角插头,磁铁吸过了,不吸,是铜的

背面韩电标志

反过来 ,也有点坑坑洼洼 ,粗看还可以

右面的一些参数 自己看吧

螺丝是这样的,有工具拆 就不拍了

整体都是一体铜的,颜色黄黄的,不清楚具体合金材质,反正是铜的,开关磁铁吸过了,也不是铁的,看可以上溪应该是镀镍的, 还好里面有地线哟~~~有的排插没地线

单独插座细拍,指示灯用黄腊管套住了,赞一下~

焊的什么东西~~差评, 另外说一下,这个火线是焊锡焊接的,而地线和零线是点焊的,很牢固,不知道为什么火线不用点焊?

铜条宽3.22

厚0.49, 也就是1.5778平方  还算过得去

背面的  一次性成型的模具

这个是点焊的 零线~

最后一张图是另一个品牌的,和韩电的对比图,猜猜?

网友:
愿意的话,开关焊点可以再补焊一下。

网友A:
飞雕的好,6位的35元,外壳材料和老TCL国际电工一样的PC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雕的好,6位的35元,外壳材料和老TCL国际电工一样的PC料

送我都不要,太难看了,放家里像老古董

网友B:
那么楼主看这价格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楼主看这价格如何

旧国标,我买了10多个,去年撸的,都送人了。新国标好,线也粗点

网友:
这一体铜做的也够薄,厂家估计也是想尽办法节省成本

网友:
韩电的插排中规中矩 价格还不错

网友:
手里插排太多了,现在想买点洋垃圾玩玩了。想买日本那种小巧的给手机充电用。

网友:
我买的是三位的,就一个开关,价格还可以,做工确实一般般,里面我也补焊了一下。

网友:
感觉还可以  不过上了正泰的车  往后应该用不着买接线板了

网友C:
看所有开关只能安装一个螺丝,可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所有开关只能安装一个螺丝,可靠吗?

后盖压住了,一个螺丝够了,但是也属于偷工减料的一种没跑。   性价比还是可以的。最近天天用来烧水,是2000w的, 线一点也不烫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盖压住了,一个螺丝够了,但是也属于偷工减料的一种没跑。   性价比还是可以的。最近天天用来烧水,是2 ...

2000W如果不是电磁炉的话,差不多要9A的工作电流了,如是电磁炉大约在8.3A左右,电线只有1平方(安全电流6A左右),发热发软是一定滴!短时用下就可以,长期就呵呵!厂家还要标最大2500W,真要拿电热管式的电水壶2500W来烧开水,估计2分钟就香味四飘了。对比拆过改造的几个美标插排,国产的插排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