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了个遥控汽车,但是主人太不厚道了,充电器没扔。。。

楼主(2019-04-30):
捡了个遥控汽车,但是主人太不厚道了,充电器没扔。。。
想问问,这种电池怎么充电啊》?
4.8伏 (4节1.2伏的电池串联。)
镍铬充电电池。

捡了一套,加4个电池,原主人充电器没扔,电池后盖也没扔。。。
我只好用一个细线把电池绑上测试,电池竟然都是满电的。。。
这一点倒是挺厚道。

这是整体,一个汽车+一个遥控器,遥控器要双手控制才能转弯,设计的不好。

车看着挺高大上的,但用料一般

看着像是四轮驱动,还带减震的,
前面2个轮子应该只负责转向,没有驱动功能。

电池,我给编的号,测试用了。好用,电力强劲。

电池接口,跟led灯的一样。

没办法,后盖没扔,我只能用电线绑上电池用了。

网友:
捡了一辆新能源车啊还要人家给你充电器

网友:
去找到丢车的人 问要充电器

网友:
电池也可以用胶带固定~

网友:
动力型的遥控车一般都是镍镉电池,可以用平衡充 充电

网友A:
直接用5v的充,剪一根数据线插在正负极,我捡了朋友扔的电池和充电线,电压差不多就是4.8-5.1v的

网友:
镍氢电池充电好简单的啊,这都犯愁的话那就没话说了

网友:
镍镉电池,好像是1.2V的

网友:
楼主,遥控器被我先捡走了,如果你想要,我会给你的,不可能你想要而我又不给你,但是必须先给我转1000M币。

网友:
镍电,横流1/10c然后12-14小时也可以,快充恐怕就得拆开充了,可以试试看搞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5v的充,剪一根数据线插在正负极,我捡了朋友扔的电池和充电线,电压差不多就是4.8-5.1v的 ...

直接5v冲,没有驱动板没事?怕起火或者咔咔咔啊。安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5v冲,没有驱动板没事?怕起火或者咔咔咔啊。安全吗?

没事,别过冲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5v冲,没有驱动板没事?怕起火或者咔咔咔啊。安全吗?

怕的话就串联一个10欧电阻

网友:
充电器扔车站垃圾桶了

网友:
接线单独充~~~

网友:
电池拔下来用6v100ma恒流恒压充3个小时到6个小时(根据容量)

网友B:
慢慢找,或者使用5.5-6V的充电器充就是了,原车充电器一般为标称4.8V300ma的看似那种变压器型的,其实里边就是个电源板,非常山寨,且接口是对插黑2P头,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2#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慢慢找,或者使用5.5-6V的充电器充就是了,原车充电器一般为标称4.8V300ma的看似那种变压器型的,其实里边 ...

谢谢。都是些赚钱不考虑孩子安全的商家。服气!

网友:
你把车扔给我吧,尽管给我添麻烦让我找充电器

网友:
最主要是那条线,不过电路也很简单,都是无源件,自己做就可以了。用手机5伏的充电头来充,电压越低越好,好像满了会转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