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 求推荐个200以内好用的路由器

楼主(2019-04-30):
K2P价格已经被炒起来了,没原先划算
新3价格不错,但看很多说2.4个有问题,回来可能折腾多次
D-link DIR859 好像拆侧是三路功放,遗憾是没有USB口
网件 WNDR4300 新看到的
补充:增加一个 306 P4g

求大家看一下哪个比较好,或者其他的推荐,或者什么组合方案200能搞定的

网友:
不好意思,我K2P,新3都买了,很好用,2.4G信号就差那么一点点,其实也没有那么大影响,你压根就感觉不到的。

网友:
K2p吧 这个价格无敌 信号可以的

网友:
我也使用的k2p还算不错

网友A:
D525双千兆网口软路由+8口交换机+中兴E8820或者大麦Dw33d作ap,差不多200大洋。

网友:
新三做主路由,有usb可挂移动硬盘或u盘,k2p b1作ap。我家是这样的

网友:
蹲守K3吧。200多 的K2p真不如用K3了

网友:
插眼,看看有没有用过360p4g的,不折腾想入手又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B:
dir859 才16M闪存,64M内存,价格170左右,加上暂时还没有第三方固件,一点性价比也没有,就是无线比E8820 V1高了一点,还不如买E8820 v1呢,现在咸鱼50左右

网友:
也就是新三和K2P了。k2p无线信号好一点,价格也不贵。新三内存大一点,价格便宜。自己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r859 才16M闪存,64M内存,价格170左右,加上暂时还没有第三方固件,一点性价比也没有,就是无线比E8820  ...

闲鱼 X宝看了下,基本都是E8820 V2,V1查了下好像是高通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D525双千兆网口软路由+8口交换机+中兴E8820或者大麦Dw33d作ap,差不多200大洋。

是什么版的E8820,V1和大麦一样是高通方案,V2换762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