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2099的u盘被搞得不认盘了,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2019-04-30):
在量产扫描的时候点了停止,之后量产工具就找不到盘了。硬件管理器能看到设备,但是是感叹号。本来想试试短接,但nand是绑定的看不到引脚。如果要短接主控应该短接哪两个脚呢?

网友A:
哇,牛屎的Flash芯片?!

网友B:
找下主控的引脚图,短接任意数据脚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牛屎的Flash芯片?!

黑片中的黑片,还是镁光的m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下主控的引脚图,短接任意数据脚就行

网上没找到2099的,不知道和2098的pin是不是兼容的?

网友:
设备管理器感叹号,先检查电路连接吧,补焊一下主芯片或者USB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没找到2099的,不知道和2098的pin是不是兼容的?

新邦这个封装的除了个别脚的功能增减,基本上就是pin to pin的,

网友:
没仔细看帖子,如果是设备管理器里感叹号的话是板子问题比较有可能,建议脱焊一遍所有引脚再看,直接量产估计不行

网友:
脱焊所有引脚重试,如果成功,重新焊接并量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黑片中的黑片,还是镁光的mlc。

你怎么知道是镁光的MLC,你有特异功能能看见这种邦定封装里面晶片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知道是镁光的MLC,你有特异功能能看见这种邦定封装里面晶片的信息? ...

之前量产过

网友:
现在是什么问题?

网友:
短接主控试一下,也可以使用芯邦的Aptool黑片工具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