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OPPO TC73充电器维修求指导

楼主(2019-04-30):
想拆5V电源修门铃来着,用USB小LED插上测试,现象是插电后输出时有时无无规律,敲打震动也不影响结果,无损拆开后补焊也没改变,不亮时变压器输出两线没电压,应该是高压端保护了吧。
但是从插座上拔下来后,大概有个三四秒后测试的led灯会亮一下。求教怎么修?

网友:
拔下插座,指示灯会亮,就说明电解电容有充放电了,测一下红色那颗稳压管,估计挂了

网友:
某个贴片电容失效了  可以找相同颜色的并联上去测试,好了 就 是那个电容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