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86墙插做个插座......

楼主(2019-04-30):
前两天买了个86插座, 今天给他接了根线

旁边虚线搞开一小块

刚好可以把线卡住

往回一扣, 插座诞生

好了可以用了

发完收工

网友:
啊哈哈 明装 改插排 。厉害了!

网友:
不错,明显很值得做,便宜又亮足

网友:
不加根地线吗?

网友A:
再改改,搞成六面都可以插的比较牛~~

网友:
顶一下不会怀孕的。。。。。

网友:
再顶一下,可能就会了……。

网友:
我买了一个带USB的,也这么改造了一下,轻巧的很,用起来还不错

网友:
这种明装插座多以一个插口啊

网友:
创意不错,小巧方便。感觉开关大了容易误碰到,再小点就更好了。

网友:
来,看看我做的这个,带USB的,不过总体就2.1A, 刚刚够用
这种就是有一个小小的隐患,就是前后盖 不够紧,没有可以固定的螺丝,其他的还挺好的,要么就直接热熔胶给粘起来得了

网友:
回楼上,我好像看见网线了

网友(2019-06-05):
引用 网友A:
再改改,搞成六面都可以插的比较牛~~

我曾经在某地干活利用旧插座和线头和一些旧的结实的线diy一个那样的地拖插排最后我走了离开那个地方那个破烂留给人家别说哈挺好用

网友:
下面弄块厚木板或者实木废地板块,既能增加稳定性,又能多并接几个组个长插排。

网友:
经常看见工地上木匠直接用木板做一个盒子,装2个86的面板当排插用。。

网友:
86型暗装面板走明线,脑洞大开啊

网友(2022-09-18):
明装盒经常这样做。

网友:
准备做一个

网友:
挺好,价格便宜质量靠谱。

网友:
找块废木板,可以装上几个,当插排用,比插排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