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带夜光的小风扇

楼主(2019-04-30):
之前领了优惠券,购买是9.9元,刚刚看了一下,领优惠券,是10.9元了。涨价了,但是小风扇真的比较迷你,方便携带。和共田风扇正常尺寸做对比。缺点就是这个扇叶不平衡。噪音略微大点,震动略微大点。材料没有共田的风扇硬,可能是尺寸小的原因,材料也比较单薄吧。胜在轻便,电池上面什么标注信息都没有。

楼主:
再补充一下,是三个档位的。

网友:
馅料齐全呵

网友A:
楼主的是第二代正品,我以前在北京天意那,买过第一代的,按钮有骨头凸起装饰,但最大的问题好像中速低速扇叶失速,呼呼地气流声风很小,最高档在家里还行,但是户外遇到点逆风扇叶很容易失速,导致风力突然变小一半变成呼呼声,顺风吹才能避免扇叶失速。共田GT328好像扇叶和外壳间距很近,外壳网框比立冷稀一点,能有效的避免扇叶失速,但缺点焊接电池不可更换设计,要换的话只能焊接新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是第二代正品,我以前在北京天意那,买过第一代的,按钮有骨头凸起装饰,但最大的问题好像中速低速 ...

失速是什么情况?
我之前大学里一只转页扇也会突然呼呼的感觉转很快,但是风却小了很多。

网友B:
最近8块多买了两个手持的,都是普通有刷电机,不过风比去年买的那个无刷电机的还大。
第一个假货宝买来8.8,到手才发现不是无刷电机,看了下人家介绍里没宣传无刷电机,是我自己想多了,反正也不贵,而且做工不错,塑料挺厚的,懒得退了。
第二个8.9京东第三方卖家那里拼购的,宣传无刷电机,昨天到手发动是有刷电机,找客服一开始不理睬,后来又装傻。我就去京东投诉要求退一赔三并且下架,京东马上受理。当天下午卖家老板打电话来,说转我支付宝30块,让改成退款不退货,这事就此结束。这个等于没花钱,不过做工没之前那个8.8的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失速是什么情况?
我之前大学里一只转页扇也会突然呼呼的感觉转很快,但是风却小了很多。 ...

扇叶失速,一般是遇到一定程度的风阻后,风量和风压会突然下降,然后扇叶转速变快,需要改良防护网和减小风阻,改良扇叶等。风机在风道里扇叶失速后,容易出现喘振噪音,需要优化风道,换双转子对转风机等,解决喘振扇叶失速等。转页扇突然风力减小,转速变快等,需要换密度稀一些的转页,增加涵道,再不行去掉转页减小风阻。

网友:
你这个是3寸立冷839充电风扇,我有4寸立冷831型号,以前当主力风扇用,后来电路板冒烟坏掉了

网友C:
这么小,里面竟然这么多肉,面板的四个孔是档位指示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扇叶失速,一般是遇到一定程度的风阻后,风量和风压会突然下降,然后扇叶转速变快,需要改良防护网和减小 ...

说的很对,在中低档的时候声音很怪,风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里面竟然这么多肉,面板的四个孔是档位指示灯吗?

三个孔,1,2,3档位

网友(2019-05-30):
引用 网友B:
最近8块多买了两个手持的,都是普通有刷电机,不过风比去年买的那个无刷电机的还大。
第一个假货宝买来8.8 ...

这还赚钱了啊

网友:
我捡了两个确实噪音大风小懒得用

网友(2020-07-21):
9元9那么多好肉肉,爽歪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