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见识一下46元的柯达K133 USB3.1 128G U盘

楼主(2019-04-30):
天猫46元包邮入手的,还额外花了2000多淘金币(现在没什么用了的东西)。

带一个USB3.0的type-c转接,这个应该值块把钱吧,还定制刻字(刻了数码之家),USB3.2协议。感觉还蛮值的。

第一次接入电脑还有柯达logo。

USB3.2协议

最后来个速度图,速度很一般,等会量产下看看会不会更好一些。

网友A:
见到海力士立马没购买欲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到海力士立马没购买欲望了

同感:titter:titter::titter:

网友B:
可以说这个是扩容盘么?主要是我没有证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到海力士立马没购买欲望了

关键还是 TLC的,没爱了

网友C:
关键还是 TLC的颗粒,没爱了

网友:
你确定要量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到海力士立马没购买欲望了

同感,漏电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关键还是 TLC的颗粒,没爱了

TLC实际上很耐用的,10年前的一个爱国者1G U盘,现在还能使用,复制满MP3,每晚插在小音箱里在床上听歌

网友:
柯达应该是佰维贴牌的 读写时高时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TLC实际上很耐用的,10年前的一个爱国者1G U盘,现在还能使用,复制满MP3,每晚插在小音箱里在床上听歌 ...

朋友 你那10年前的U盘说不定还是slc的,或者mlc的  所以你才能用到现在,如果是tlc的早坏了

网友(2019-06-18):
据说现在出的写入只有20M/S

网友(2019-09-25):
主控都查不出来啊啊

网友:
我刚买的主控都查不出来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到海力士立马没购买欲望了

看到海力士就瑟瑟瑟发抖抖。。。

网友:
引用 网友D:
TLC实际上很耐用的,10年前的一个爱国者1G U盘,现在还能使用,复制满MP3,每晚插在小音箱里在床上听歌 ...

只读不写  可以说是无限寿命

网友:
在哪家店铺购买的   我现在看   最低要69

网友E(2021-07-22):
引用 网友B:
可以说这个是扩容盘么?主要是我没有证据。

我量产了只有32g了。量产前写入速度锯齿状,量产后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量产了只有32g了。量产前写入速度锯齿状,量产后正常

我一个Lexar S57 64G的用黑片工具量产后只有30G,关键是量产后速度还是不行,后悔死了都,打算找片MLC的颗粒换上看看。
3281BB主控,单贴B27B镁光黑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