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佐慕DG1803型水晶之恋52*10无极加遥控客厅灯

楼主(2019-04-30):
最近从京东得到一次试用机会,得到客厅水晶之恋遥控灯具一套,按京东卖价可是498元呢。可实测起来还是有些虚标的,这个看介绍是50W,可实测最大功率也只有31.1W。先上图看看外观如何?

楼主:
拆开感觉做工还行,但也说不上高大上的感觉吧。灯带在侧边安装就没拆,重点看下驱动吧。驱动还英文标注,难道国产的没这种无线调光、调色温的吗?
灯具上也没看到3C标识,连这灯具多少额定功率也没标上,感觉山寨了点哈。

楼主:
驱动板上的有几个IC芯片怎么也没字标,感觉是人为故意擦去了字标的样子。看起来不错的灯具呀,可说明书上的遥控对码说得太搞不懂,我也是搞半天才配对上,感觉好丢 人呀。我也好歹算是见过和安过不少灯具的人呀。开始没成功主要是没搞懂说的分组控制,我不分组控制怎么配呢?原来不分组也要选择一组,只是让所有的都点亮再配对,反正这说明书的水平是真高还字特小的,我一个老人看不清楚怎么办?

楼主:
这无极调光及调色温功能倒真不错,只是最大功率也只有31.1W左右,最小功率为3.3W还不错。中间那个水晶吊可不好装,安装时要特小心,特别是固定到支架上,要两个操作才行,万一掉下来就不得了哈。最近看看我的测试和效果吧,大家感觉如何?
值得购买不?

网友:
带变色的,真是漂亮 。

网友A:
试用的东西,在垃圾都要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用的东西,在垃圾都要说好!

看来以后没我的试用 了,我没说好呢

网友:
驱动不错,咋没看见灯板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无极调光及调色温功能倒真不错,只是最大功率也只有31.1W左右,最小功率为3.3W还不错。中间那个水晶吊可 ...

怎么没看到灯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没看到灯板呢

注意看图哈,在灯的边缘中,图片中就有的,但这个我没拆开拍全面的灯板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意看图哈,在灯的边缘中,图片中就有的,但这个我没拆开拍全面的灯板图。
...

你不说,还真看不出来啊!原来是软灯带

网友(2019-06-11):
看驱动还不错,电容良心。但是看灯体做工一般,小厂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