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优惠购的可充电6F22 9V电池

楼主(2019-04-30):
优惠购里的,看起来是挺优惠,来俩看看。

正极弹扣下好大一个垫片,想和负极杵一块儿去,不知咋想的

充电看似正常

电压貌似也对劲儿

裸一个

板子看起来挺简洁啊,能中用不?

电池就像漏液了一样,都是渣。仔细看电池也没看出哪里漏了...

板子集成充电、充电保护、升压
分别用了TP4057、WD01、8205A、AL866。

这6脚升压IC  AL866度娘也不知道详细资料,
静态电流只能靠自己测量或者凭第六感

你们先研究着,我找点胶水怼回去。

网友A:
老李你就整天败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李你就整天败家吧

嘘,别惊动了我家那位...

网友:
一大块泡沫,如果都是锂电就值。

网友:
一小块锂电,然后用泡沫填充?会玩啊!

网友:
产品说明:
AL866为一颗CC(恒流)模式的PWM升压IC,3-4.2V升5V恒流模式,适用于锂电池(3~4.2V)输出5V,1A的移动电源应用。封装为SOT23-6,工作频率为1MHZ,可以搭配3.3uh小型贴片电感,减少成品体积,内置过温保护,关断保护,欠压保护,过流保护,并可以外接电阻调整最大电流值(0.5~2.5A)
特 点:
*输入范围3V-24V,输出最高24V.芯片周边器件较少,在设计上可以为贵司节省一 定的成本,
芯片在满载的时候效率可以达到96%左右。
*高达12V的可调输出
*频率可调:1.0MHz
*反馈电压:0.6V
*内置0.2-2A功率MOSFET
*关断电流:0.1uA
*过温保护
*可调式过电流保护:0.5A-2.5A
*适用于移动电源(5V,1A输出)应用的小封装(SOT23-6)升压IC

网友:
其实就一小块锂电升压到9v,改天测一下容量。

网友:
老李拆了不顺便测下电池容量、静态电流、升压效率?
等牙膏ing

网友:
谢谢分享。。。木有牙膏,先顶贴。。。。。
求链接。。。。。。

网友:
这下不用去折腾改装DIY了

网友:
看外表好吓人,不拆还当实心的那

网友:
改R6,R7把输出电压调到8V,效率或许略高。

网友:
可以再并联一节电池

网友:
原来也是升压方案,静态应该也是10几ua那意思~

网友:
这么便宜了,我买时25一个啊

网友:
我用的是俩电池串联塞里面了

网友:
请给个链接,我也看看

网友:
其实完全不必太纠结6F22,本来使用场景一般都比较省的,另外也没大家想象的那么难买,实在地方小还有京东自营,买啥别的东西带一块至少够用半年了,当然你的万用表要是没有自动关机而你还爱把档位停止在高阻档或者通断二极管档那算我没说。

网友:
我搞了2块 镍氢9V 电池,
有些场合 也需要这种9V 电池的,也很费电的

网友:
我是来看有人得得嗖嗖用内阻测试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