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电焊机选择

楼主(2019-04-30):
想买个焊机家用,目前在沪工和凌瑞之间徘徊,请用过的师傅推荐一款,谢谢

网友:
看我的帖子!200块的焊机质量不错,使用不多,没必要买这些大牌子。

网友A:
我买的这个还行,外壳表层品牌喷漆底下隐约看到有正泰的标,拆开看内部做工很好,内部图片不见了,要不上传给你看。(刚看了下卖家网页,这款焊机外壳不一样了,不知道质量如何,请谨慎选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这个还行,外壳表层品牌喷漆底下隐约看到有正泰的标,拆开看内部做工很好,内部图片不见了,要不上 ...

谢谢,我看看

网友:
一直在用佳士的,自己家用买个200或者250的,网上有仿的注意辨别,

网友:
最好能多板机,我也在找,现在的便宜机器都是单板,单板的机器比较水

网友:
第一次350买了个大焊,电线接头全是镀铜的,退了,后来1千块买了个通用的,火力太猛

网友:
推荐这个,超迷你小型的,3.2的随便焊。
家用不占地方。
反正你就买400到500价位的质量都还可以。高频变压器是多晶变压器多股铜,单管IGBT。
低于300的不要考虑,质量不稳定很多拆机件,发热大,高频变压器也不是多晶的,便宜货单晶高频变压器多线也是铜包铝。便宜货mos管电容都是拆机。

网友:
虎峰迷你,铜片变压器

网友B:
家用一百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用一百多就可以了,

买了这一款,沪工的

网友C:
真正干活就捡贵的买,家用就捡便宜的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正干活就捡贵的买,家用就捡便宜的买

家用的,差不多了,太好的也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正干活就捡贵的买,家用就捡便宜的买

真干活的,现在都是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机

网友:
我买的瑞凌ZX7/200T
还可以买易特流。

网友:
我的是正宗 瑞凌250T,买就买个正儿八紧的,可以用好多年!

网友:
家用买这么好的,好多广告公司天天焊也是杂牌居多,我买的是虎峰mini的那款,用到现在也感觉不错,个人感觉焊接还是自身技术因素大,焊机只是工具,只要不太奸商,应该说得过去

网友D:
我也想买台焊机,考察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买台焊机,考察中。

上面那种微型的一两百的千万不要买,要想便宜的就买那种老式木头的

网友:
想便宜的就买那种老式木头的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