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终于改好一个功率计了,发给大家看看

楼主(2019-04-30):
偶得几块智能表,上网买了485转换器,六块表只有一块初始密码,其他的都试不出来,还好,用这一块改装吧,白天没有时间,用了我三晚上的时间,找板子挖洞可费劲了,一桌子都是塑料屑,工具。

下面发图:
表盖打开接线端

断电开关继电器

脉冲及多功能口接线,都剪掉了

零线电流互感器

掏空的机壳,从插排上拆下的插座

电源进口

输出口

里面空空的,很清爽不,进线插座

把内脏装上,外观

试一下表显:时间界面

电压界面

火线电流

功率界面

功率因数

大功告成,结束,请坛友欣赏

网友A:
没看见怎么改的

网友B:
这表我也有一块,你改的品字接头过不了大电流,测不了功率较大的用电器,建议还是拖线6²mm的比较好。

网友C:
功率可以一直保持在第一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见怎么改的

这里是硬件,软件坛友发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表我也有一块,你改的品字接头过不了大电流,测不了功率较大的用电器,建议还是拖线6²mm的比较好。 ...

两三千瓦短时间没问题,也想过拖线,感觉电线不好固定也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可以一直保持在第一屏吗?

可以,没有这样设置

网友D:
找个东西试试机吧。准么?

网友E:
编程器读写,刷一下里面的存储器有可能就刷成原始密码了

网友F:
我也坑了3个,没有一个是默认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东西试试机吧。准么?

还行,挺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编程器读写,刷一下里面的存储器有可能就刷成原始密码了

愿闻其详。。

楼主:
互相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坑了3个,没有一个是默认密码

网友G:
没密码基本上就判死刑了,这东西里面有一个8脚IC叫做ESAM的家伙,是硬件加密的密码机
密钥存在里面,根本没法破解。把它拆了还不行,拆了会报错,而且拆掉以后,MCU依然认为是加密状态,还得输密码。

网友:
刷新速度慢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愿闻其详。。

你不是有一个原始密码能用的,,读数据保存,,其它的也读出来保存,,然后刷原始密码那个数据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密码基本上就判死刑了,这东西里面有一个8脚IC叫做ESAM的家伙,是硬件加密的密码机
密钥存在里面,根本没 ...

的确。确实那个芯片不好动。不过所有的数据都应该存储在24C256里面。
我用编程器读出来过。就是没有初始密码。
突然想到一个办法。我也有几块华立285电表。用楼主的这个24芯片数据放在我那个15年的表里面,不知道能不能去掉密码。

网友:
可以试试拆掉ESAM,然后用编程器把24C256Q全部清空试试,查了一下智能表的设计规范
好像有这么一个意思,表内存储器会和ESAM定期同步数据,
ESAM里面好像只放钱,清空24C256以后,应该就全部归零了吧,在用约规软件重新设置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