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AirPods 1:1 拆机

楼主(2019-05-01):
1:1  Air Pods
朋友被网上的贩子坑了一波 说是水货,经鉴定为山寨品

不能修改蓝牙名称,没有任何SN码或标识,音质也较差。

价格一样不便宜  花了 500
估计成本价就几十块

箱说齐全呐  该有的都有  说明书  数据线  苹果标志  盒子提起来还有阻尼感哈哈

中英文双面的说明书  因为是1:1  外观大小和原装几乎一样的

但是一看标识就猫腻多多

充电Lightning USB口做的也很不错  用的金属框  不是塑料的

充电仓内部一览图   是不是和普通充电宝的升压模块一样   抹掉型号的IC
打开盖子会激活升压电路工作 如果蓝牙已充满或者空载输出   10秒后会停止升压  电压为0

升压电感 忘了提这个按键  手感还不赖  没有松脱感

非常简单的内部
表示没弄懂开盖弹窗是怎么做到的   这个充电仓好像并没有霍尔元件   也许在蓝牙上吧   然后铷磁铁粘的到处都是

此处能看见一块银色的锂电池  估计容量一两百毫安时  也没有型号和标识

耳机充电接触点用了排线处理  还有呼吸灯处理的不错

升压之后电压为5V  直接进入蓝牙!!!  相当于5v可以直接接蓝牙的充电触电

原装我记得这些黑点是红外传感器  入耳检测的   这个就什么都没有了

内部的小锂电池  拆过个别的品牌蓝牙耳机的 581013

装进去塞不下 有点厚了   所以这个电池型号应该是501012

原以为电池设计在那一根长条里  外观是电容一样的  结果长条里装的是电路板

Airoha(络达)蓝牙芯片ab1522   传说中的蓝牙5.0 ??

赠送的数据线有印刷一些信息  也许也不是原装的吧  有拆过精仿线的经历  过不了MFi认证

重点  有弹窗  这个真是破解的淋漓尽致  但是充电盒一直是50%

网友A:
太差了,顶多给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差了,顶多给50

嗯 这成本压缩的 方案都是廉价的

网友:
利润跟空气净化器有一拼,生产几十元说成了水货几百元。

网友:
 只要不是被骗高价买的话,这耳机还是可以了

网友:
电量固定的不是说是第2代么,现在说是电量都能够变化了,感觉山寨真的很厉害了。

网友B:
帖子挺详细 不错,用的山寨常用的台湾洛达1526p 属低端5.0tws,信号尚可 小毛病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帖子挺详细 不错,用的山寨常用的台湾洛达1526p 属低端5.0tws,信号尚可 小毛病很多~ ...

对 没看到大面积印刷天线 信号不错  电路板上还有个led   但是从来不发光 不知道做什么的

网友:
之前同事送我一个山寨的 说是公司发的小礼品,和这个好像一模一样

网友:
这个给成本估计不止几十块,几十块的估计是BOM,成本算上所有塑料原件,开模,电路板,破解,可能分下来200左右,主要看批量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