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元的云米净水器主板做STM32F030C8的系统开发板你怎么看

楼主(2019-04-30):
几天前,在某宝上隔壁老王店里看到一块黑色的电路板,上面有个类似WIFI的元件竟然有小米智能的标志,仔细看这个好像是云米的净水器的板子,主芯片是STM32F030C8tb         ,就眼前一亮,买来两块看看.
净水机长这样。
上电测试,一切良好,JLINK COMMAND  能识别,看来芯片没有锁,可以通过SWD升级,这个WIFI模块是小米的特有的?看看网上的评论有人说是ESP8266EX,有人说不是,我认为这个板子是工厂测试淘汰的,各种型号都有,老板是随机发货的,收到的板子上是ESP8266Ex的就偷着乐吧。我的是88MC200+88W8801组合的WIFI,高档货,这个有些不懂,88MC200就是个M3的单片机,有多个引脚可以使用,为啥还要用STM32F030C8,有点浪费不是?
主芯片是STM32F030C8,芯片内核是M0 网上的程序很多,找了找,有青风(寄存器,标准库),众拳(HAL),这个完全可以好好的玩一玩,大量的IO引脚被引出,你只要再相应的管脚上接上你的外设就好了。
板子上有SWD接口,可以用来下载程序,有个共阴极双色LED(PB10,PB11),可以先来个简单的,让灯亮起来,把板子上的WIFI玩一玩,把从老王这买的12864屏点一点。
CUBEMX生成一个点灯程序,从此让我们把STM32F030愉快地玩起来。
板子上的串口是WIFI专用的是接88MC200USTART0,旁边有个J1的跳线,这个应当是用来把WIFI上的REST 0,有个12A 240V AC  28VDC的继电器  ,有个电可擦除存储芯片AT24C02  ,有个ULN2003 电机驱动芯片, ULN2001电机驱动芯片,电源管理芯片LM2576DC-DC降压芯片LM78051117-.3.3
各位老铁注意 ,CN15在电路板上印刷错误,看上去很像CN12.
CN1接从电源里出来的24VDC,4A(CN1-2接负极)
CN2接可调式稳压泵(改良版叫隔膜泵)24V 3A (CN-2接负极)
CN3 白色双线接磁力水阀(改良版没有这个水阀)
CN4 棕色双线接磁力水阀
CN5 蓝色双线接磁力水阀
CN7 空(+12V,GND
CN8红色黑色线接纯净水水质探针
CN9红色黑色线接市政水水质探针
CN10黑色双线接温度控制(38)
CN11 四根线接黑色控制盒,与水龙头磁力开关和LED灯有关(触摸1,触摸2GND,+12V
CN12 红黄黑三线接霍尔水流量计   (GND,IO口,+3.3V)
CN13 红黄黑三线接霍尔水流量计   (GND,IO口,+3.3V)
CN14
CN15  14根线接触摸\蜂鸣器\LED模块
CN16
CN17
P2
蓝色灯  PB11
橙色灯  PB10
CN15 5V  3.3V  GND R39 R40  PA9 PA10  PA7  PB15 PB14  PB13 PB12  PA11 PA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ULN2001D  1   2  3  4  1 +24V  23,4短接接STM32F030PC13
8  7   6  5  8脚 GND  7,6,5短接接  CN3
ULN2003  1   2  3  4  5 6  7    1脚接 +24V  2,3,4短接接PC14  5,6,7短接接PC15
   14 13 12 11 10 9  8    14脚接 GND  13,12,11短接 CN4, 10,9,8短接接CN5

然后看下我改的线图,去掉了大量的连接电阻。
飞了几根线把大部分IO口都引出了,可以接个无字库的12864毫无压力。
24V的输入经过DC-DC电路转换到12V给继电器供电,再通过7805转换到5V给触摸蜂鸣器LED板供电,然后经过1117转换成3.3V给单片机供电.
改良版的WIFIESP8266EX.
通过网上搜索找到多个云米净水器或者小米净水器拆机图,通过这些图片基本确定了主板上的接口作用.也基本确定至少有三个版本的电路板
这个是改良版的图片
由于这是一批旧电路板,有一定几率买到CPU程序死锁的,表现为橙色灯一闪一闪,SWD端口连接JLINK无效, ,解决办法是,短路电阻R30,就是BOOT01,然后从CN15接口上找5V为第一脚,6脚为RX,7脚为TX,然后用串口小板把板子解锁,程序清除,再断开R30,然后你就可以愉快地使用SWD.
以上部分图片从网上抓取,其他图片请亲们去原址看吧。我没有买净水机就没有办法拆开给大家看了。
1、 小米净水器拆机|拆机乐园 - 数码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82304
2、 小米净水器拆机维修教程 带你更换进水流量计 - 国军's blog-四通镇电脑维修-手机刷机解锁- http://www.kgj.cc/?post=938
3、 小米厨下式净水器全拆解:做工精湛 构造复杂-小米,厨下式,净水器,拆解,评测-驱动之家 http://news.mydrivers.com/1/499/499522.htm
4、 厨下式净水器清洗教程,一不小心就拆了! - 小米社区官方论坛 http://bbs.xiaomi.cn/t-14589040

补充内容 (2019-6-27 18:53):
一块报废净水机主控板怎么玩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49812&extra=

补充内容 (2019-6-27 18:53):
一块净水机废主板改造成1.25-36V 电压可调电源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48187&extra=

网友:
路过支持下 是我就拆件玩了

网友:
刚在老王那下单技术支持就来了!

网友:
这个确实有一定可玩性。只是净水机智能起来似乎没什么好玩的地方
看看还是改wifi开关玩来的实在

网友A:
给下隔壁老王的店铺地址呗

网友(2019-06-21):
看到我的拆机图了,哈哈,单片机不会玩

网友:
五哥出品必属精品…

网友(2021-03-25):
打一块最小系统板不更省事吗

网友B:
IO口没有引出,怎么做开发板?全都飞线?

网友:
我也有这块板子,收来就在睡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口没有引出,怎么做开发板?全都飞线?

飞线当然可以,如果你没有办法就飞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线当然可以,如果你没有办法就飞线。

真正要玩,搞块核心板比这方便多了。

网友(2022-05-04):
感觉要把电路图弄出来,学习速度快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下隔壁老王的店铺地址呗

X宝  搜“隔壁论坛老王电子数码DIY”

网友(2022-06-28):
主板接口能给个接口说明吗

网友:
我也捡了一个,不知道该做什么,没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