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油表已报警!还能行驶0公里,可加油站在哪

楼主(2019-04-30):
明天劳动节,下班全程大堵车,油箱已经见底,还好在最后时刻到了加油站,此时油表显示可行驶里程为0公里.

加满油箱后能跑762KM

网友:
老板,发错版了吧

网友:
以前开公司皮卡到乡下办业务,半道也是没油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打电话问公司管车的,按他说把车身摇啊摇,然后发动在开一段路,在摇啊摇,再开一段,几次后终于看到有个村庄。。。。。

网友A:
一般的车,亮灯还能跑4~50公里,这也是为什么服务区经常是40多公里一个的原因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车,亮灯还能跑4~50公里,这也是为什么服务区经常是40多公里一个的原因之一。 ...

17年内蒙自驾绕东三省回来,妈呀有一段连开二百多公里,路过的服务区都维修连歇口气都不行别说加油了。

网友:
小飞度还是挺省油的,能跑起来的话坚持到油站是没问题的,就怕大堵车,车子就在那烧油却一动不动。心急啊。

网友:
缤智跟飞度同平台我也搞过一次,0公里以后还跑了30公里 在高速 最右道 不敢刹车 匀速70

网友:
我的06丰田威驰,亮灯后跑了72公里找加油站,同样情况雪铁龙15公里不到趴窝。

做可恶的是雪铁龙不着调,15就15吧,上次红灯3公里不到就趴窝了,气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