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文鑫WX2162D数字钳形表全网首拆测评校准及提高(系列文章之六)

楼主(2019-04-30):
前言:此篇文章也是《泰圣HYTAIS TS-202+数字钳形表全网首拆简评改9999(能改9999廉价表系列之四)》《硬芯依旧~福仪FY-217数字钳型表全网首拆测评改造提高(系列文章之五)》的姊妹篇,都是钳表的拆解评测。闲话少叙,直入正题。

第一部分:开箱、包装以及附件

包装盒的正面和背面,包装盒材质尚可,背面印有生产厂家的厂名厂址和联系方式,不过经过检索并没有找到厂家的官方网站。

包装盒标注的企业“东莞文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实在是不知名的企业,查询到的相关信息,只有一个股东——郑艳仿。我印象中,这个人还是淘宝和拼多多数家不同名称的经营万用表店铺的经营者和退货收货人。由此可见,这个文鑫电子应该是一家销售商,而不是一家制造商。不出意外的话,这个万用表也不是文鑫生产而是由别家生产的拿来贴牌的(后续的拆解差不多也证明是这样的)。

包装盒侧面有型号标记。

随表附带黑色的表包,合格证和说明书。需要注意的是,合格证上并没有生产日期等相关标记。

说明书中关于量程和精度以及基本参数等的描述,供参考。

表包内的钳表本体以及所有附件。

表的正反两面以及与名片大小的对照。

表的侧面,厚度可以参考名片。

表的前面设计有NCV天线和照明LED,而所谓“拨线器”估计就是NCV天线所在的三角形结构吧。

钳头最宽处约30mm左右。

钳头开口最宽处同样是30mm左右。

电池是两节独立包装的7号碱性电池,注意不是安装在表内的。

附带的表笔,注意:是有用订书钉封口的。

附带的测温探头。

拧下螺丝,打开电池盖板。

电池仓有三个电池安装位置,却只能安装两节电池,多出来的已经出厂时已经用东西占位了。显然,外壳并非此型号专用的,而是沿用之前某种使用3节电池型号的外壳。

多出来的电池位置,原来负极的弹簧已经被拆除,转而焊接了一根电线。

电池盖固定螺母是铜螺母,不用担心反复拆装而导致滑丝。

不含电池的表体大约重179g。

表笔重约61g。

包含电池、表笔的钳表重约253g。

再加上表包的重量约325g。

第二部分 简单测试

1、屏幕效果以及可视角度

开机瞬间拍到的LCD屏幕可以显示的全部显示内容,有不少预留的内容。

LCD显示屏各个可视角度的显示效果。

长按HOLD/BL按钮开启屏幕背光后各个角度的可视角度效果。

2、各项测试

①电压测试,
注:直流电压测试采用AD584廉价电压基准,室温约25℃,因条件所限以下测试结果均仅供参考。

2.5V基准测量结果为2.497V。

5V基准测量结果为4.995V。

7.5V基准测量结果为7.49V。

10V基准测量结果为9.99V。
从上面电压基准测试结果来看,直流电压档的精度还是可以接受的,最大误差在0.1-0.2%左右。

②电阻测试,注:电阻测试采用0.1%精度的金属膜电阻,室温约25℃,因条件所限以下测试结果均仅供参考。

短接表笔显示电阻为0.3Ω。

100Ω电阻测量结果。

1KΩ电阻测量结果。

10KΩ电阻测量结果。

100KΩ电阻测量结果。

由电阻档的测量结果来看,精度还是不错的。不过受所用芯片方案本身限制,换挡较慢,小阻值电阻测量需要较长时间,约2s左右。

③、频率档实测

6MHz  约1.8Vpp的正弦波可以正常读取。

12MHz  约1.5Vpp的正弦波可以正常读取。

12MHz  约16Vpp的正弦波可以正常读取。

25MHz  约1.4Vpp的正弦波已经无法正常读数了,说明频率档的测量上限应该就是10-20MHz左右。

⑤ 电流测试

主要测试了下电流档测量小电流时的精度,相对普通万用表的电流档,读数均偏小。

⑥、电容测试

测量大容量电容时速度比较慢了,比如1500μF电容大约需要7-8s才能有读数。

测量小于100pF电容时存在较大误差,显示值比实际小很多,40pF以下容量直接显示0。

3、功耗、内阻与开路电压
①待机电流

电压、频率、温度、二极管等档位的待机电流不足2mA。

电阻、电流、蜂鸣器的待机电流均为2mA左右。

蜂鸣器长鸣时电流比较大。

点亮屏幕背光时的电流比较小,虽然延长了电池使用寿命,但也导致屏幕背光亮度相对较低,而且并非恒定值,亮度与电池电压高低成正比关系,随着电池电压的降低,大约到2.4-2.5V左右虽然还没有显示电量低的符号可背光亮度就已经很暗都几乎不起作用了。如果换用普通的镍氢充电电池,有必要将背光电路的限流电阻阻值适当缩小以提高亮度。

同时点亮屏幕背光和前置照明LED时的电流也比较小,照明LED的亮度也很一般。

②开路电压和内阻

二极管档的开路电压。

可以点亮LED。

电阻档的开路电压。

电压档内阻,11MΩ。

下楼继续

楼主:
接上楼

第三部分:详细拆解

将背面的3个螺丝拆除即可打开外壳。

后壳上有一个压电陶瓷蜂鸣器的安装位置,证明外壳沿用的是之前某种使用压电陶瓷蜂鸣器钳表的模具。

内部电路板全貌。

电路板丝印有板号:3266D REV006。这个版号与型号WX2162D看不出有何关联,WX2162D应该是贴牌而来。

IC5主芯片,64pin牛屎芯,具体型号不得而知。不过通过外围电路分析,应该也是与下图所示常见的香港梦科DTM0660同系列的兼容芯片:

外围电路几乎完全相同,连所有按键的定义都一样的。

8pin IC,DM24C02A,常见的2K bit串行存储器;两个丝印为A4\SOT23封装的器件是共阴极双二极管BAV70,它们的作用应该是配合拨盘电路完成主芯片的功能编码定义。

4MHz的时钟晶振。

输入端的PTC,三极管Q3、Q4 丝印为J3Y,SOT23封装,也就是常见的NPN小功率三极管 S8050,共同作为电阻、电容、通断等测量时芯片的过压保护,防止因表笔误插入高压电源(220V市电)时将主芯片击穿损坏。

两个串联的5MΩ输入电阻。

R15\R12\R21\R4\R27等电阻是基本档位电压档的分压电阻,而分压电阻的精度和温漂决定着各量程的测量精度和稳定性。可此表采用的是贴片电阻,具体精度和温漂不得而知。

三极管Q1、Q2 丝印均为J3,SOT23封装,也就是常见的NPN小功率三极管 S9013,分别用作LCD背光LED、蜂鸣器的驱动管。

三极管Q1_1 丝印为J3,SOT23封装,也就是常见的NPN小功率三极管 S9013,用作前置照明LED的驱动管;R10A明显是手工焊接过的;R23、R22、R8是电流档的采样电阻。

绿色线是NCV天线,两个红色线是钳头线圈的接线。

拆掉6个固定螺丝将电路板拆下。

拨盘电路。

背面的四个功能按键和校准跳线。

功能键与引脚矩阵对应关系(带括号的为预留的功能):

引脚                23                    24

19              HOLD/BL                (REL)

26              MAX/MIN                (RANGE)

31               FUNC                 (HZ/%)

VSS                                   LED

个人认为,应舍弃不常用的MAX\MIN功能,将它改成REAL\RANGE或者HZ/%都更有意义些。

首选改成RANGE,增加手动切换量程功能,以方便测量,如上图所示操作即可。

LCD屏幕的背光LED。

液晶屏接口和表笔插座。

蜂鸣器和前置照明LED。

拨盘和V片。

导电橡胶,印字恐怕并不太耐用。

液晶屏。

液晶屏表面有一些不明痕迹。

钳头的弹簧。

拆下弹簧。

把钳头拆下。

钳头是两部分组成的。

前置照明LED的透镜。

前壳的黑色部分是可以拆卸的。

所有零件的全家福。

接下楼

楼主:
接上楼

第四部分 免拆读写EEPROM、改7999显示,修正电容档小电容测量误差过大以及简单校准

1.免拆读写EEPROM并改7999显示。

为了不影响日后保修也为了简化操作步骤最好不把存储器拆下,直接用烧录夹再接到CH341编程器进行读取。因为有了先前的经验,直接先把晶振短路,顺利读出24c02存储器的内容(注意:此时表的档位开关不能在OFF档)

读出24c02存储器的内容:

因为存储器数据里面有万用表的出厂校准数据和设置信息,一旦丢失或损毁就会导致万用表出现各种故障和异常。而且即使是同一型号不同的表,其存储器校准数据内容也不相同,若强制刷写成其他同型号表的数据会导致误差出现较大问题,所以改写操作之前务必要进行备份!切记切记!!

附件是备份的存储数据:

由此数据整理得来的功能引脚对照表,可以方便用于功能代码的编辑和定义。

因为DTM0660自身硬件限制,最高只适合改成7999显示,同时为了最大限度地释放DTM0660的潜力,打算将原始的5999显示改成7999显示。通过之前发的几篇万用表评测文章的相关内容即可知晓,修改7999显示需要将存储数据12H和13H改成3F 1F(存储器中数据是前后倒置的,实际是1F3F,十进制就是7999),同时还要将换挡下限同步修改,也就是需要把14H和15H改成0C 03(实际是30C,十进制就是780。其实改成760-798都是没有问题的,不建议离799太近,要适当保留一定误差空间,以免因为临界值误差而反复自动切换档位,电阻档尤甚):

改好后数据:

附件是备份的存储数据:

2.修正小容量电容误差过大问题

由之前的测量可以看出小容量电容误差过大,而测量结果均为偏小较多,怀疑和电容档底数扣除数过大有关。
存储器中的相关设置78H和79H设定的是电容9nF档底数扣除数(电容空载显示不为0时修改此数,单位为0.001nF),默认为118H(十进制280),也就是在电容9nF档的显示结果是测量值减去280以后的:

而此表为118H(十进制280),而实际上测量小容量电容时读数又明显偏小,也就是说扣除数明显偏大。同样通过之前发的几篇万用表评测文章的相关内容即可知晓,可以通过修改存储器的相关设定来减小电容底数扣除值。简而言之,就是将存储器中扣除数减小就能修正小电容读数不正常(偏小)的问题了。可因为缺少小容量基准电容,无法做到精确修正,只能用其他万用表的测量结果进行简单对照修改,经反复实验,最后将扣除数改成了238(0EEH)后测量结果最接近实际容量,也就是需要把存储器中的78H数据由18改成EE、79H数据由01改成00,修改后:

附件是备份的存储数据:

修改好的效果:

这样修改后虽然不能做到测量结果十分精确,但总有些参考价值,待日后有小容量基准电容后再进行精确校准。

3、简单校准

将电路板这两个通孔用铜丝短接,拨到电阻档再安装电池即可进入校准模式。

安装电池后屏幕会先显示CAL 字符。

之后会显示XXXX,XXXX为变化的16进制字符,此过程大约会持续几十秒。

然后蜂鸣器会“滴”的响一声,屏幕自动变成一些变化的字符,此过程也会大约持续几十秒。

随着蜂鸣器“滴”的再响一声,屏幕变成了xx.xx mV电压测量,进入校准流程。

此时按“FUNC”键可以依次循环切换电压—电阻—电容—温度各种测量模式。

电压校准方法(仅供参考):

进入校准模式,选择电压校准,然后直接用表笔测量一个500mV基准电压,然后按HOLD或NCV键选择500mV,再FUNC键确认并进入下一项(电阻)校准,即可完成电压校准过程(电阻、电容、电流的校准方法与电压大同小异,都是选择测量一个基准值的方法)。校准完毕后,将电源切断,同时拆除校准跳线,再次接通电源就可以正常使用。

简单校准后的电压测量精度:

AD584基准的测量结果。

测量MAX6341输出的4.096V基准电压时的测量结果。

由此可见虽然仅仅是简单校准,电压测量误差也比校准前明显减小,说明校准方法是正确的也是有效果的。注意:在不具备校准仪或其他专用设备以及各种基准的条件下,最好不要随意进行校准操作,以免导致误差增大或出现其他问题。

最后做一个简单总结:

因为先前购买的TS202+和FY217都存在一些不太让人满意的地方,经过反复比较和挑选才又特意购买了此款型号的钳形表。它基本可以视作TS202+与FY217两者优点的混合体。
首先,与TS202+相比,它和FY217一样屏幕具有背光、前端LED照明等实用功能,弥补了不足之处,使用更方便;其次,与TS202+相比,它和FY217一样同为3 5/6位 5999计数,测量读数范围更广(当然,TS202+也是可以改5999显示的,甚至可以9999显示);再次,与FY217相比,它的频率档标称频率是20MHz(实测超过10MHz),不再是仅仅只有3MHz带宽的鸡肋,更有使用价值;最后,它的价格与TS202+相仿,比FY217便宜很多(前两天拼多多特价,用优惠券折扣后实际入手价不到60元,比TS202+还便宜一点)
当然,作为一款廉价产品,它也存在很多不足,比如外壳模具工艺比较一般,且不是专门设计;内部焊接工艺也相对较差,存在手工焊接修补的痕迹;分压电阻并没有使用高精度电阻(无从证实,存疑);屏幕背光和照明LED亮度都嫌太低;缺乏钳头交流电流档测频、交流电压档测频等实用功能(其实只要增加一个HZ/DUTY功能按钮即可,好在芯片预留有按钮定义,增加比较方便);主芯片采用邦定封装,非常不利于日后的检修等等。

后记:因为材料众多、发帖仓促,加之水平有限,文章内容难免存在错误和不足,请各位坛友多多包涵并随时指正!

完。

网友A:
完了,这么多层,目测要成精,留名合影

网友B:
就目前情况看:不能测直流电流是最大的硬伤!哪怕其它功能再流弊。。。。。

网友C:
表哥你又来啦,要怎么样才能做到像你一样优秀?

网友D:
这个牌子的第一次见,改造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目前情况看:不能测直流电流是最大的硬伤!哪怕其它功能再流弊。。。。。 ...

测直流电流还是用普通万用表更靠谱,而且带直流电流测量功能的钳表价格几乎要贵一倍左右,性价比并不好。

楼主:
花了数天时间准备材料,用了两天时间反复修改才终于完成的用心之作,可是没人看,真让人失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牌子的第一次见,改造的好

非主流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哥你又来啦,要怎么样才能做到像你一样优秀?

多看多学多做,你也会优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了,这么多层,目测要成精,留名合影

编辑完毕,请速来观赏。

网友:
还好现在都是100M光纤。。。这要是当年4M 宽带的话。。。

网友:
这是大工程啊,可以给精华了

网友:
玩表高手了,万用表厂家看到会不会有把你挖墙角了

网友:
绝对专家了,可惜不带直流电流,自从有了UT210E,几乎没用过万用表的电流功能

网友:
文鑫WX2162D数字钳形表全网

网友:
还是用的210e 好

网友:
带的东西不少呀

楼主:
210e价格都可以买4个这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