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蜗牛被蜗牛玩了

楼主(2019-04-30):
注意星际蜗牛好久了,一直克制,告诉自己买回来没有用,白扔钱,吃灰货,终于两个月后没抵住诱惑花250包邮买了A款单网卡,回来后又扔了一星期,开始折腾,试用感觉不稳定,里面说法不少,试着挂硬盘,插无线网卡,插U盘,昨天下午手痒痒试了恢复原始状态,结果开不了机了,于是下载各种工具,资料,程序,重新装机,结果晚上搞到两点多,各种方法试过引导刷机,刷完后都不能正确识别硬盘,换了我的新硬盘也不行,刷win10,在外面刷就能引导开机,在机器上刷就不行,后来有到网上找经验,最后只有下载原来的镜像恢复到原硬盘,终于解决了,我眼都熬红了。有大神知道问题根源在哪儿吗?为什么在机子上直接按流程刷机就不能行?只能找原版镜像恢复才行?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我原来的系统显示是志强cpu了。我的这机器为什么用普通手段刷机不能通过啊?难道机子有暗病?虽然刷完了搞好了机器以后也没多大用,但是还是想搞明白问题出在哪儿。望高手指点!

网友:
万幸,忍住了,没手贱了,

好吧,还是手贱了,月初买了个Z3735F的平板,150

网友A:
换个优盘,换个引导文件试一下

网友B:
做工太垃圾了,没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优盘,换个引导文件试一下

不是u盘和程序问题,也不管忽机子质量,可能设置那里不对或者bios里面有暗招,因为我用U盘引导正常,用新的固态硬盘装硬盘盒引导正常,在外面装好硬盘装到机器里面引导正常,就是装到机器上再刷硬盘就不正常。关键原配的16G是M2接口,我没有这种接口的机器,所以没法把原配16G拆下来在外面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太垃圾了,没下手

还可以吧,这价钱玩玩,玩完了扔了也不心疼。装了win使用还可以,功率不太大。

网友C:
闲鱼有个199的忍住没有下手,过了会被人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u盘和程序问题,也不管忽机子质量,可能设置那里不对或者bios里面有暗招,因为我用U盘引导正常,用新 ...

不是msata的么,我也手痒,不过忍住了现在用的N1刷的nas,USB2.0蛋疼了点。

网友D:
系统装msata上就可以啊,别装4个插拔硬盘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工太垃圾了,没下手

买的B单。装好系统正常使用,功耗只有12-15瓦,比我的路由还省电。

网友:
用原装的centos也挺好的啊,为什么要换呢?

网友:
买了个D,还买了个暴风云3499的,就当买个机箱,暴风的用来玩性能高多了····蜗牛只能一般玩玩,留个机箱后面升级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系统装msata上就可以啊,别装4个插拔硬盘上

安的没错,就是在机器上安装不行,不能引导,在外面安装好就能引导,或者在机器上涮镜像也可以。现在还存在的问题是不开显示器系统不能启动,网络不能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优盘,换个引导文件试一下

U盘固态硬盘机械硬盘都用过了,不行的,只要在机器上安装就不能引导,在外面安装刷机就都可以,并且包括其他操作系统。这样我就知道为什么我收到的机子原来装的是镜像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可以吧,这价钱玩玩,玩完了扔了也不心疼。装了win使用还可以,功率不太大。 ...

对,就当玩具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闲鱼有个199的忍住没有下手,过了会被人拍了。

买到了不后悔,买不到也不要后悔,都庆幸吧!

网友:
3月20号2上的D单在自带的刷了U-nas3.1,除了人为断电运行至今,没啥问题,就是不会设网络唤醒!

网友:
你应该是BIOS没有设置对。

网友:
忍住 不要上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