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荣耀”HiRouter-H1无线路由器

楼主(2019-04-30):
不懂纯拆,欢迎高手科普!

DC12V0.5A电源

像个大魔方

正面

背面

摸到隐藏螺丝开始拆

拆完了,谢谢你路过!

网友:
螃蟹的8197,没什么好玩的,这货评价不好,还是K2P的7621固件多,可玩性高

网友:
不错,信号怎样,现在斐讯搞得,都没关注其他的路由器

网友:
这个品牌的路由器是高价低能

网友:
华为的路由器性能相当差,买完都后悔,掉线王!

网友:
曾尝试过 荣耀X2,
没几天让我给退了,
在我看来,
这货唯一的优点,
就是比那些个仿佛“N脚朝天的爬行动物”一般的同类好看

巴伦天线上的印记应该是为了美观,
给楼主的猜测跪了

网友:
里面真简单,连内存都集成了,不喜欢这样的路由

网友:
外壳漂亮,里面比较一般哦,谢谢分享

网友A:
用的偶极子半波天线,比单极4分之1波长天线信号好点儿,pcb上应该是印刷装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偶极子半波天线,比单极4分之1波长天线信号好点儿,pcb上应该是印刷装饰 ...

谢谢指点!竟然加不了M,规矩啊

网友:
天线的电路板确实有点诡异。

网友(2019-06-07):
这个路由的固件能发一份吗,我的让我刷坏了。

网友:
你好,你的HiRouter-H1无线路由器,路由器的编辑器备份固件能发一份吗?谢谢

网友:
也不知道运营商版本和零售版本有什么区别,是不是一个马甲两个型号

网友:
我的K3完虐这个

网友:
不会玩路由器,就想买个稳定的路由器

网友(2020-02-17):
百兆的,没啥用。

网友B:
装宽带时免费送一个或者一桶油,我选择了后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宽带时免费送一个或者一桶油,我选择了后者。

油也分好坏啊。便宜的50多,贵的2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