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XT ID-98D7D43276D5,8贴TH58TAG7E2FBA89

楼主(2019-04-30):
        主控SM2246XT ID-98D7D43276D5,8贴TH58TAG7E2FBA89,和TH58TVG7D2FBA89ID是一样的,很久一直没找到能用的量产工具,谁有的话给一个,或者谁会添加Flash参数到flash.set里面去,

网友A:
你试试用7D的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就降频,不过XT降频真的没有试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用7D的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就降频,不过XT降频真的没有试过啊。。

问题是7D的量产工具也找不到啊,

网友(2019-07-29):
SM2246EN, SF2282, SF2281, IS917

网友B:
A111=Toshiba,128Gbit,TH58TAG7E2FBA89
Toshiba,256Gbit,TH58TAG7E2FBA89=98,D7,D4,32,76,D5,1,08,0576,1024,0128,04148,04036,02000,02,02,04,2,12,32,0,01,3F,02,0000,00,00,00,00,00,25,15,00,00,00,09,11,8F,00,24,2,0,02,04,06,08,03,00,3,05,01,00,3F,02,03,00,00,00,00,88,88,66,66,

给个参数,自己加上去吧。

网友:
建议换EN主控板就不用这么折腾了

楼主(2019-09-03):
引用 网友B:
A111=Toshiba,128Gbit,TH58TAG7E2FBA89
Toshiba,256Gbit,TH58TAG7E2FBA89=98,D7,D4,32,76,D5,1,08,0576,102 ...

请问需要用什么版本的开卡工具 ?我试了几个版本添加进还是不识别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