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NE555控制求助

楼主(2019-04-30):
能通过控制NE555 的第四脚,来启动和关闭该芯片吗,第四脚是复位脚,大于0.4V,芯片才工作,能否把此脚当使能引脚,来控制芯片的工作和停止呢

网友:
做一个试试不就知道了,感觉应该可以的!

网友A:
555的第4脚可以用作该IC是否工作的控制脚。

当4脚为高电平时,555能正常工作;当4脚为低电平时,3脚保持低电平输出,其它功能全部丧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555的第4脚可以用作该IC是否工作的控制脚。

当4脚为高电平时,555能正常工作;当4脚为低电平时,3脚保持低 ...

一般4脚都接正电源

网友:
复位和使能的功能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