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行车记录仪拆机—— e道行S16加强版

楼主(2019-04-30):
左边的防滑垫下有两颗螺丝

拆掉螺丝后,用卡片沿着缝隙走一圈,就打开了

200mah电池

主板正面。GPS接口被阉割。但是导线的焊点还是不错的

主板背面

这应该是ROM芯片吧

主控芯片

网友A:
看着像是联咏96220或者凌阳SPCA1521,然后改成自己厂家的型号,试试USB数据模式和网络摄像头模式,然后我的电脑,看设备管理器,有些应该能找到真实型号。

网友:
最近也上优惠购买了个58的,感觉和这个类似,不知道能不能加GPS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是联咏96220或者凌阳SPCA1521,然后改成自己厂家的型号,试试USB数据模式和网络摄像头模式,然后我的 ...

记录仪系统找不到USB数据模式和网络摄像头模式。那个USB接口是供电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录仪系统找不到USB数据模式和网络摄像头模式。那个USB接口是供电用的

只能供电没办法了,好像海康威视萤石等大品牌,虽然很多也采用安霸等方案,但被厂家深度定制后,从我的电脑到视频详情等只能找到萤石等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