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万森5V 40A 200W开关电源,顺便求教改造方法

楼主(2019-04-30):
今天早上朋友送了个全新的电源,说是LED屏幕多出来的,看了下出处5V 40A,日常用处不大所以拆开看看有没有料顺便求教怎么改装,
上图:
正面
铭牌,5V40A
前后两颗螺丝,拆开
先看风扇
正面
反面,12V0.16A的小风扇
拆开PCB,看看细节
EMI和滤波,一般水平,没用桥堆
高压电容,250V220uF,略小
主控制器,引丝写着UC3845BN  CPAS  0843G
开关管,2SK2654富士通的N沟道场效应管,900V8A
光耦,PS  817C  1706
低压滤波部分,电感1mm四根并联绕在两个环上5圈,四个6.3V3300uF的电容
整流管,两根STPS3045CP 2X15A 45V
再来看看PCB背面
没有肉,不过电压切换开关线路有亮点,感觉像是之后再装上去的
拆解到此结束,做工还算过得去,问题就是5V40A平时用不上,所以求教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改成24V输出,能改成可调的当然就更好了。
新人第一次发帖,如有错误欢迎指正

楼主:
自顶XD,紫薯布丁

网友A:
可以改24v,不过工程量比较大,输入都不用动,从变压器开始,原来的次级绕组匝数改到5倍,比如原来是2匝,改成10匝,当然截面积也要相对减少到原来的1/5,不然变压器绕不下,变压器改完后改换整流管,两只换成一只100v40安的就够用了,然后电感,原来是4根并联,改成4根串联绕回去,然后就是滤波电容了,换成4个35v/680uf或者1000uf的,最后就是改431电阻网原来上下臂电阻应该是相同的,也就是1:1改成8.6:1  还有指示灯限流电阻改大,不然绿色的灯变橙色,然后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24v,不过工程量比较大,输入都不用动,从变压器开始,原来的次级绕组匝数改到5倍,比如原来是2匝, ...

先马着,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24v,不过工程量比较大,输入都不用动,从变压器开始,原来的次级绕组匝数改到5倍,比如原来是2匝, ...

找了一下并没有发现TL431三极管,看起来是UC3845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24v,不过工程量比较大,输入都不用动,从变压器开始,原来的次级绕组匝数改到5倍,比如原来是2匝, ...

看见了,是AZ43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24v,不过工程量比较大,输入都不用动,从变压器开始,原来的次级绕组匝数改到5倍,比如原来是2匝, ...

描述得真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24v,不过工程量比较大,输入都不用动,从变压器开始,原来的次级绕组匝数改到5倍,比如原来是2匝, ...

好技术,咱闲了也学学。

网友:
电源做工不错啊,该有的都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24v,不过工程量比较大,输入都不用动,从变压器开始,原来的次级绕组匝数改到5倍,比如原来是2匝, ...

风扇电路也要改吧?估计风扇是5V的,这电源怕是没200W,220V整流管那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电路也要改吧?估计风扇是5V的,这电源怕是没200W,220V整流管那么小 ...

网扇看到12v字样,应该有独立的绕组,200w的电源整流管平均电流1安多点,4007就够用了

网友:
按每天折腾6小时算,没有一个月的时间你改不成。

网友:
一种是直接接大功率升压板,一种就是按照3楼慢慢改。。

网友:
建议别改,调到5.3V接10个usb母座,手机群充。

网友(2019-06-12):
引用 网友B:
风扇电路也要改吧?估计风扇是5V的,这电源怕是没200W,220V整流管那么小 ...

100w差不多

网友:
公司端午节换LED屏刚拆下80个左右的这样的电源,都丢垃圾房了
感觉没什么用

网友(2020-12-11):
5V线圈是4并,把线头分开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