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51前夜,弄好拆珠热炕

楼主(2019-04-30):
找料,制作,弄了2天。原来有个直发器,功率小,大板拆不了珠。材料都现成的。选择200W发热片。270W裂片了也能用,但最大才1.6A,比200w的2.5A少,奇怪,裂芯片有影响吗??

楼主:
继续,半成品试下,看看传热情况,再改。觉得传热快了,加D做半波,有点没做好:线头短,不该用引脚压,应先接一段硅胶线,D就不会烫了。用几分钟没事。先不改了,反正不会长时间通电(超10分钟)。

网友:
搞那么麻烦,买一片7块钱新崭崭包邮到家,找块木地板头上螺丝固定,引线压牢实就OK了。

网友:
51都奉献给他了

网友:
找个铁盒子放在上面妥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