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IPTV连接方案,最终还是电力猫

楼主(2019-04-30):
终于解决了一个困扰了我很久的问题。精装房电视柜旁边只有一个网线接口,IPTV如果不占流量就要要独占接口,但是智能电视、HTPC(NAS)等有千兆网的需求设备没有接口了,一根网线只能给后者,所以问题来了怎么解决IPTV的问题,从客厅加根网线到书房信息盒呢?
1、机顶盒和光猫用无线连接,速度不稳定,偶尔会花屏卡顿。  放弃
2、跨客厅拉一根细网线,太折腾、太麻烦了。 最后不得已的解决办法。
3、利用闲置的有线电视同轴电缆家eoc转换器,网上看买了的人评价不错,首选~
4、电力猫。因为两个房间是不同的空开,据说不好用,次选~

最后的结果还是电力猫解决问题,我不得不承认电力猫在我目前的使用环境下比同轴eoc转换器更好~看IPTV流畅无问题,同轴EOC转换器完全连不上~

其中有几个细节:
1、eoc转换器开始用无源的,测试同轴线连局域网测试传输文件能达到9M-10M;用预埋线连接非常不稳定,快时7-8M,慢时0-10k;IPTV用测试线连接勉强能连上,但是完全不能看大花瓶卡死;IPTV用预埋线根本连不上。
2、eoc转换器后换有源的,局域网传文件没测试了。测试线连iptv基本流程,偶尔会花屏卡一下;预埋线连接不上....
3、电力猫不能跨两个空开,但是家里的空开是1p+n的,断相线,共零线,顿时灵光一闪,用预埋的同轴传相线就OK了,零线直接从书房信息盒插座里引出,实测确实可行~
4、eoc转换器连不上的原因可能是房间预埋线质量问题~顺便吐槽下碧桂园所谓精装房的质量,真的要好好问候他们家人~ 主卧的网线橙色芯断了,断点未知,知道也没法~预埋的网线和同轴线都是次品,非标的,纤芯特别细~最可气的是书房有个信息面板,网线在线管里没露头,艹,直接废了一个信息插座,幸好旁边是电源插座,引线过来改为插座~这质量真的是没治了,也怪我收房时枚一个个拆开看~

实测电力猫功耗很小,完全可忽略不计。如果网线布线少了,可以一试电力猫,如果有多余的有线电视线,也可试试eoc转换器。  顺便说说网件WNDR4300改外置天线效果显著~

网友A:
你这是哪个硬件刷的哪个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哪个硬件刷的哪个固件?

QCA9533的,好多固件都有

网友:
又见我湖南台,湖南经视好像只能IPTV看,莫非楼主长沙的?有空交流?,另外你不知道有个东西叫交换机吗?千兆交换机

网友:
建议百度 单线复用

网友:
买得起碧桂园的土豪,你好

网友:
安装IPTV后网口不够用,如何将网线一分为二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0eb457e53ce49f03f1a905a4.html

网友:
我把IPTV 路由器出来的LAN 全部插傻瓜交换机上,家里任何网口都可以看IPTV 成都电信。

家里网络的全千兆的。没有任何异常,不要分4线搞百兆。

网友:
同轴传相线很容易误伤不明真相的维修师傅。何不试试把一根网线八芯分成两个4芯压成两个百M网线呢?

网友B:
我家里客厅没做网线,买的二手房,我也是想来想去,后来利用有线电缆的那条管,把有线电缆抽出来,一头要绑个铁线,不然无法穿回去,然后网线和有线电缆两个头绑一起,用透明胶带绑紧,上面滴上机油或调和油,那边铁线一拉就过去了,路由器在卧室,本来想网线加一条,发现弱电箱到卧室太长还有几个湾不好搞就算了

网友:
你需要的是分线器,几块钱一个。
或是手动分线,很简单,我家装修的时候我最喜欢把网线分着玩。
千兆变百兆就是了,家用带宽本来就没到百兆线路的承载极限。

网友:
千兆交换机最实际

网友:
智能电视不需要千兆网络,NAS为什么不放路由器附近?按楼上的,八芯网线分成两路,每路只需要4芯的

网友:
光猫可以配置上网和IPTV同一个口走,这样的话,加一台千兆交换机就可以同时用网络和IPTV了

网友:
据说IPTV同时插入路由lan口,电视这接个交换机或路由,就能同时传输iptv和千兆网络了

网友:
电力猫只要是一个电表内的就可以 ,跟空开没关系

网友:
我家里本来是电视盒子插网线的 后来改用无线了 光猫 路由器 电视盒子都在客厅 用无线没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里客厅没做网线,买的二手房,我也是想来想去,后来利用有线电缆的那条管,把有线电缆抽出来,一头要绑 ...

这个专业, 不过也要运气好,当年的水电师傅埋线走的是大弯才行

网友:
看不懂……大佬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