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路由器造成的问题

楼主(2019-04-30):
网络是一个光猫【192.168.1.1】,
下边一个主路由器A【192.168.5.1】,
再下边四个口挂着三个路由器C【192.168.7.1】、D【192.168.4.1】、E【192.168.111.1】和一台电脑,

通过E路由器下的电脑对主路由器A【192.168.5.1】进行了设置并重启,

回家后发现D【192.168.4.1】下的电脑有线连接正常不能上网,无线也可以连接上,ping不通主路由器A【192.168.5.1】

登录【192.168.4.1】后发现其WAN端动态地址【192.168.1.3,255.255.255.0,192.168.1.1】本应是【192.168.5.*,255.255.255.0,192.168.5.1】

这副路由WAN端地址从光猫的路由池通过主路由器WAN~LAN串过来了,

怎么串的?

网友:
画个图看看你怎么连接的?

网友:
先拔掉CDE路由的网线,电脑连接A路由登陆上去看看DHCP是否正常。

网友A:
会不会是重启的时候A路由的DHCP服务还没完全开启,所以D路由通过线路向上一级的DHCP请求了IP,其它俩路由有没有这情况?

网友B:
我猜是这样,像7620这种所有网口都是接在内部同一个交换机下的路由器,在启动初期有线网口应该是工作在交换机模式下,待内核启动完进入系统时才划分具体功能(WAN,LAN)
所以有可能是D路由在主路由重新启动时刚好通过它的交换机功能获取了光猫的DHCP,而在主路由启动完成后没有自动更新WAN的状态(电脑有时候也会在路由器变更IP后在一段时间内不会自动更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猜是这样,像7620这种所有网口都是接在内部同一个交换机下的路由器,在启动初期有线网口应该是工作在交换 ...

感觉确实是这样,我7620A的路由重启之后一段时间之内会将LAN和WAN联通起来,相当于一台交换机了,这时候要把lan设备的网线重新插拔才能获取到路由的IP:shutup:

网友:
c,d,e路由器再重启下。

网友:
你就全部设到同一个网段用一个主路由器管理 其它路由器不插wan只插lan关闭DHCP 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重启的时候A路由的DHCP服务还没完全开启,所以D路由通过线路向上一级的DHCP请求了IP,其它俩路由有 ...

e路由还没发现,C、D路由都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觉确实是这样,我7620A的路由重启之后一段时间之内会将LAN和WAN联通起来,相当于一台交换机了,这时候要 ...

如果路由下接的是电脑,可以先禁用本地连接再打开,就应该会自动获取正确IP,如果接的是路由,写个脚本ping主路由,ping不通就重启网络,定时执行,就不用拔网线那么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路由下接的是电脑,可以先禁用本地连接再打开,就应该会自动获取正确IP,如果接的是路由,写个脚本pi ...

哪用那么麻烦

网友:
把光猫dhcp关了就行,或者把主路由换个别的。我调试网络时也发现会有这现象。
其实就主路由器启动时有一瞬间wan lan成了一个交换机了。

网友(2023-06-28):
这是在玩叠叠乐吗一个网里这么多级nat

网友:
路由器主芯片没有启动前,交换机芯片桥接所有端口了

网友:
直接由光猫分配地址,这样不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