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48v锂电池充电器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19-04-30):
刚买的锂电池充电器接上电源,空载输出有时20v 50v 60v都有,是什么问题吗?正常不是54.6左右吗,是不是充电器有问题,应该怎么测试充电是否有问题??

网友(2020-03-31):
电动车48V锂电池充电器输出电压是54.6V。

网友:
可能要带载时才得到正确电压值?

网友(2022-01-06):
继续!好好好修修

网友:
现在的锂电充电器多数空载没有输出,识别到电池时才有输出,或者用诱骗电阻强迫输出

网友:
我的60伏充电器要带载才有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