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乱折腾 86盒做个临时延长线 墙上加块板放风扇

楼主(2019-04-30):
一条1.5米长的电源线和一条0.5米长的电源线,白色的是圆插,虽然能插到国标上,但有些插座插不紧,黑的是电磁炉剪下来的,原长度约1米

线上有压印文字 2*1.0平方mm

铜丝确实比镀锡的大一号,镀锡的是白色线,标0.75平方

1.5米长的白色线 棕色线35.3mΩ

蓝色线 35.19mΩ  非常接近的数值

下面是半米长的电磁炉剪线 标1.0平方  理论上电阻要比白色线小好多,大概1/4-1/3才是合理
实际棕色线 49.2mΩ

蓝色线72.5mΩ

虽然线阻有点大,但也还能用的,接起来

接好

测量总电阻 通过白色线转接的,总长约8米样子,其中一根是228.7mΩ

另一根236mΩ

回家继续折腾  桌子上墙之前有个缝,之前在桌边上夹了个小风扇,但不能摇头,风也小了,要放个大的,但桌上要放吃的,没地方放风扇,裁了块木板,里面是木条拼的,表面白色的漆层好硬,用角磨机切居然冒火星

比划位置 画线

打孔,这墙好硬,一个孔用充电钻磨了5分钟才2cm,磨出来的粉颜色也偏深,不像普通水泥墙的硬度

没有冲击钻,用的磁砖钻

打了三个孔,累半死,装上90度的支架

反板装上

锁上螺丝

桌子这边也弄个铁皮固定一下,以免翘起来

装好的样子

放上风扇 前天刚拆了电机加油,还没装风叶

没毛病,摇头空间也够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
空间利用起来了

网友A:
折腾无止境,继续建设小家

网友B:
要是我就不打洞,在板子底下搞两根木头撑着

网友C:
底下那一点点空间能干什么?顶多塞个插板进去罢了

网友D:
啧啧啧啧啧啧,毫欧表

网友E:
到最后也没看见自己做的接线板用哪里了  话说楼主没有撸正泰吗

网友F:
电磁炉线又短又粗,电阻还大,看来是铜质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无止境,继续建设小家

空间太小,只能充分利用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就不打洞,在板子底下搞两根木头撑着

墙是房东的,桌子是自己的,我选择破坏房东的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底下那一点点空间能干什么?顶多塞个插板进去罢了

要用上面,不是底下,排插就在桌上面放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最后也没看见自己做的接线板用哪里了  话说楼主没有撸正泰吗

正泰撸少了,这个用在车间里插电风扇,不用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啧啧啧啧啧啧,毫欧表

毫欧表只是它的功能之一,上面那排显示000的 才是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磁炉线又短又粗,电阻还大,看来是铜质差了

是的,线粗不一定就好,
不过还有一种解释,就是那两个插片和导线之间的铆接加工不完美,接触电阻非常大

网友G:
谢谢分享。。。。向五一劳动模范敬礼。。。。。

网友:
那个座机真漂亮

网友:
明盒当接线板确实很方便

网友:
向五一劳动模范敬礼!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向五一劳动模范敬礼。。。。。

老温头像咋不能动了

网友:
开始吹电风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