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打火机

楼主(2019-04-30):
高科技的家伙

楼主:
红红的火焰,禁不住多抽了几颗

网友A:
这个火苗的颜色,好像是金属片烧红,生产金属离子的光谱,类似烟花火药里加的特殊金属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火苗的颜色,好像是金属片烧红,生产金属离子的光谱,类似烟花火药里加的特殊金属粉。 ...

大概就是所谓的焰色反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火苗的颜色,好像是金属片烧红,生产金属离子的光谱,类似烟花火药里加的特殊金属粉。 ...

都不让放烟花,就这将就吧

网友:
防风打火机加了丝就能照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不让放烟花,就这将就吧

只是科普一下焰色反应的应用,不过在郊区那,我捡过一些点不着的,拆开后调一下压力能变好,只是防风的焰色反应金属片变形,干脆去掉当瓦斯喷灯,烧大头针给塑料开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