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mgv2000电视盒子不拆机破解

楼主(2019-04-30):
移动mgv2000盒子不拆机破解

第一步,盒子通电状态下,按遥控器上的设置按钮,进入设置,登陆密码是10086

然后找到蓝牙

手机或者电脑上下载一个当贝市场或者当贝桌面,通过蓝牙分享给盒子。

按菜单键查看已接收的文件,点击安装,完成后

安装完成后一定要选择打开

顺利进入到当贝市场

在当贝市场找到当贝桌面,安装并运行

找到系统应用,并且找一个叫adbconsole系统应用,打开adb 调试

点击打开

之后就在电脑上操作了
输入adb connect <盒子IP地址>
输入adb devices 显示的结果能看到盒子+ device就显示连接正常

输入adb shell pm list package 查看已经安装的应用(最后等号后面的就是安装包的名字)

输adb shell pm block <包名> 禁用并卸载程序,主要是卸载IPTV相关的登陆应用

输adb shell ifconfig eth0 down/up 停用 | 启用有线(不一定需要)
关于会一直弹出登陆失败的界面,可以卸载以下几个软件包
C:UsersAdministrator>adb shell pm block com.um.auth
C:UsersAdministrator>adb shell pm block com.unionman.gettoken
C:UsersAdministrator>adb shell pm block cn.gd.snm.snmcm
C:UsersAdministrator>adb shell pm unblock cn.gd.snm.snmcm
C:UsersAdministrator>adb shell pm block cn.gd.snm.snmcm
至此,破解完了以后的盒子就和普通的智能盒子一样了
如果想变回原来的iptv盒子,在输入adb shell pm block <包名> 这一步把block改为unblock,其他不变就可以了。
其他盒子破解也可以试一下这个方法。优点是,不用拆机,不用使用TTL等复杂的刷机流程。

网友:
比较新一点儿的盒子都封堵了“不受欢迎”的APP的安装,

用户能够“省钱”的方法,
在运营商看来那就是bug啊

网友:
嗯,这个方法很好,值得大力推广

网友:
不知道电信的盒子用这个方法行不行

网友:
很好,收藏,有空就改

网友:
mark一下,以后有用的

网友:
学习 下次有机会搞一台玩玩

网友A:
你这个是能安装软件的,现在大部分移动机顶盒都是无法安装第三方软件的,系统安装程序被修改过的,不管是优盘复制还是蓝牙传输过去的APK,都无法安装,只能用另类的搭建服务器破解或者刷机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能安装软件的,现在大部分移动机顶盒都是无法安装第三方软件的,系统安装程序被修改过的,不管是优 ...

对的,我手上好几个mgv2000都是只能ttl安装,系统禁止了未知来源的软件安装,导致装好的软件也无法升级

网友B(2019-07-20):
哎,我的这个密码都不是10086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我的这个密码都不是10086了

1008611    1008611

网友:
我这个密码是10088,不过没卵用,没有蓝牙

网友(2019-08-23):
楼主,,包名是什么

网友(2019-09-28):
现在的mgv2000  只能付费刷了 U盘的固件都的花钱买

网友(2019-11-05):
请问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2019-12-13):
很好,收藏有空玩下。谢谢楼主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IP地址前少了一个“ ”  空格啊?

网友:
201907  九联 南传 S905L 3-B 处理器的此法无解
线刷各种固件都是2%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