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asmt 1153e的硬盘盒子主控,如何禁用自动待机休眠啊?

楼主(2019-04-30):
因为硬盘盒子挂载为常用盒子,经常需要读取。待机太影响速度了。求不待机固件,或者参数修改方法!

网友:
以前遇到一块WD笔记本硬盘,1T的,只要挂从盘或者移动盘,无论系统怎么设置,只要十几秒到几十秒不读盘就会自动休眠,

网友:
刷固件,网上找找1153E的固件。

网友:
量产呀
不过1153e 设置也并不好用
去淘JMS578吧 这个可以完全关闭
或者jms567

当然注意硬盘有APW AAM
如果没有这2个 这可以完全实现 硬盘和 接sata接口一样了

网友(2020-04-28):
抱歉刨个坟,楼主找着T1153e的修改方法了吗,放gg和百度搜了下,网上几乎全是1153e的,没有这个的。

网友A:
ASMEDIA的量产工具里有个idle timer,选成never应该就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MEDIA的量产工具里有个idle timer,选成never应该就行了吧

固定死的,选不了,即便输密解锁。

网友:
http://bbs.mydigit.cn/simple/?t2646401.html

不烂尾,更新下心得吧

设备是优越者Y1093,出厂版本号14070321ab00,用来带机械盘的。刷了上面这个链接帖子里提供的ASM1153E的UASP1_140509A18280 无休眠版本,可以通刷。大概如网上别的所说的,1153e是ASMT1153e的简写。

刷完以后正常读写,速度什么的没测,只是仍然会休眠,休眠频度和刷前没什么两样,听着硬盘停~转~停~转反复,现在只拿定时写入来阻止休眠了。
-------

忽略了一点,刷前,在碎片管理里显示是SSD(F盘),刷完以后就变成HDD了。
我想换回原来的,网上搜遍好像没这个固件,14070321ab00。

识别为SSD or HDD 哪个更优?

网友(2020-09-09):
我的固件也是这个版本,14070321ab00,也没找到哪有下载。

我的需求是把休眠改成3分钟就休眠,刷了别的固件已经成功了,就是休眠呼吸灯不行了,一直是常亮,休眠后也是常亮。

网友:
搬运来的,我没有这个盒子,慢慢试吧。

网友:
帮人帮到底

网友(2020-12-15):
我的出问题了,拷贝个大文件忽快忽慢的,快得话3-400m,慢的话1-12m,还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
好像休眠跟电源管理有关系吧 设置一下电源管理 硬盘 移动设备都设置成从不  移动硬盘还是不要长期挂着  不用还是拔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