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论坛颜值最高的DIY苹果电源白光T12电烙铁 - by 炸虾粒

楼主(2019-04-30):
在论坛几年前就看过坛友用苹果改T12 白光焊台,但是一直比较懒,一直拖着没做,而且一直在硬件部门待着,有四个公用的936焊台,也就一直凑活用了,就尝试过朋友的T12,但是没感觉特别好用,现在要离开这部门了,而且前段时间DIY了一个键盘,需要长时间在电脑前调试和焊接,而且怕烫自己,得关关停停的,我就想到了T12的好处了,936化锡的速度太慢了。趁着还有条件的时候,赶紧买了材料做了一个白光,不过我感觉大家都做一样就没意思,而且之前的大电位器和数码管有点丑,我就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想法做了个美观一点的,电源外表除了母座其他都隐藏。

不多说,先看图。

接上苹果延长8字线。

插上手柄线。

附上直插头。

直插躺着的样子

直插竖着的样子。

分割线

再来说制作过程。
首先是主体,苹果电源,现在改T12多了,24V电源价格都不白菜了,成色好点的价格也不便宜,卖家说有带膜的电源,撕掉膜成色好点,花了40大洋,加上小头3块大洋。收到电源看起来还成,撕掉膜就四周有划痕,中间都还好。

手柄买的国产的白光线,8芯的头,兼容原厂的焊台,我这个也就按照这个做吧,价格不便宜,硅胶线,不带烙铁头38大洋。白菜白光加钱加到牛肉白光。

本来手柄是打算买全黑的,但是买的时候没备注就发成蓝色了,其实只有黑白两个颜色还算好看,是个遗憾。

烙铁头选的也是原厂的白光,找的成色比较好的,38大洋,跟控制板一家买的,加运费一共54大洋。

然后就是开拆了,用两个尖嘴钳放在两个槽里往外用力,靠近接线口有点缺陷,不过整体还算完美拆壳。

拆出来摆着看看

拆掉屏蔽铜壳,看一看内部空域空间,这个地方有点空间,放616的控制板还是可以的。

然后就是重点了,美观的关键就是电位器的位置,其他做的都是突出来一块,我思考了一下自己的需求,我的想法是把电位器和指示灯灯藏起来,一是温度不常调节,一般我焊接都是固定350度,调一次我就基本上不调了,正好看这个地方可以藏起来,在侧面挖个孔,放进去小的电位器,灯朝上,但是灯不打孔,把壳打磨薄一点透光。

这个地方是个独立的塑料片和贴片实现塑料杆的阻力和弹力,首先是最难的灯孔,铁片打孔很困难,用钻台钻了半天才成功,以后要是再做就不放这儿了。接着打磨塑料孔的时候忘了降温,导致突出来一点,是个小瑕疵。

然后是电位器的洞,放了一个10K的电位器,可以用螺丝刀调。

接上控制板试了下,看了下空间,还OK。

接着是手柄线的母座口,我可能是做白光的有点白光情节,特意找的白光8芯的母座,起码不突出来,尽量好看一点。
内部空间稍有点小,把隔壁的电容弄歪了点 ,勉强能放进去。

外壳也是各种钻孔打磨。打算用M3的螺丝固定。螺母放里面。

用电工胶粘上钻螺丝孔,和插上固定好的样子。

插上控制板试一下装配,再看一下空间。

装上壳,挺费劲,因为本来空间就狭小,装回去费了点劲。

用哥俩好胶粘好壳中间,用白色电工胶粘住定位,防止弹开, 第一个图就是裹着电工胶上电的样子。

等了一天把电工胶撕掉了,用酒精擦了残胶,大致上就做好了。再看看图
直插电源的样子

插上苹果延长线的样子,可以加长使用距离。

最后还差烙铁架,现在用的一个铜丝圈勉强用着,打算买个白光的,不过价格太贵了,也就是看看国产的就好了。
总结,本来白菜的白光,就应该是洋垃圾苹果剪线电源,加个控制板和普通国产手柄和线,成本总共也不过50,加上烙铁也都不贵。我这个算一下成本:带膜剪线电源40+3,控制板9+6,刀头烙铁芯38,手柄38,8芯母座2+6.一共142。快赶上一个STM32主控数显白光焊台的成品价格了,但是毕竟是另一种形态了,没有这个简洁。
还有前前后后的人工成本,是最大头的,第一块控制板被我焊掉几个电阻,手里也没有0402,找了0603焊上去,后来又反复掉了几个,焊的时候时间太长,芯片坏了好像,不能正常功能,就不想捣鼓了,又买了一块控制板。等到了就重新焊了一次,有了经验就熟练多了。
做成品牛肉白光的雪驹电子是我最早收藏的店,我打算让部门负责人把老936都换成雪驹的台式T12,体验会比原来这些垃圾936好用太多,价格也不贵,我做的这个都够买个成品牛肉白光了。

总之DIY最大的乐趣就是过程和自己需求的满足,不迁就不满足的做法,总算是出了点自己满意的作品。分享给大家吧,大家可以借鉴。

2019/5/1更新

看了大家的评论,我觉得每小时只能回复3个的设定有点难受,再说一点自己的后续想法吧。
台式的牛肉白光很多人做得已经很好看了,我也就不献丑了,买现成的就好,我一直收藏的雪驹电子值得推荐。
自动休眠确实是个半刚需,但是现在还没能力做,控制板加一个功能也不难,但是基础控制电路我还没搞清楚,所以放在了后续的改进上。
反正接口是8芯的,加个传感器线还是没问题的,手柄线换多芯的就OK,不过这么改成本又低不了。最后的目标是控制板放手柄里面,电源的改动就只剩下改个插口了。也不需要好几根线了,两根就搞定了,顶多加根地线。

我也就在这个苹果电源做白光的道路上改进吧。数显的方式我有考虑过,0.2寸的数码管、手环用的OLED屏甚至柔性的墨水屏我都考虑过,但是起码苹果的这个电源上还没啥合适的地方放置。但其实数显不是我的刚需,我从来就是固定一个温度用,也没有那么细致的调节需求,精确到1度以下的那种我确实感觉不到有什么实际意义,所以调节温度的旋钮隐藏起来也就是颜值提升最大的地方吧。
温度显示的方式还有一种适合我这样的人,用几个0402的LED排列起来,每亮一个灯说明温度升高50度,差不多也就能满足大部分的需求吧,难道烙铁误差个10度真有那么大区别吗?
温度调节这个方式确实有点简陋,有的人可能确实喜欢更精准的旋钮,享受控制温度的那种快感。我的想法是最终把温度控制做到手柄上去,各种异形电位器我都看了,我的构思是把电位器做到手柄的尾部,因为温度也确实不是常调节的,旋钮中央走两根线,反正控制板在手柄内,两根线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