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380v引出220v的故障,有点奇怪

楼主(2019-05-01):
朋友在农村租了个大棚自己种菜玩,大棚是380v3相电4根线,遂引出其中一相和零线组成220v供家用电器使用。
故障现象是: 引出的电线后端不接任何负载时电压正常在220v左右,只要接上一丁点负载(我只接了个功率测试仪,后面没接任何负载),电压就掉到165v左右,剩余两根火线对零线电压升到280v左右,三根火线分别换过都是这样。然而在此分电表上级的总空气开关处却没有这个问题, 一切正常. 所有线都埋在地下而且施工的已经不见踪影所以不知道具体是怎么走线的.

用万用表直接量三相电表输出也是这样,杜绝了后面接线的原因,百思不得其解,求助各位帮忙分析下,谢谢!---- 地线已改零线

网友A:
总零线开路,或者变压器高压侧缺一相。总零开路可能性大

网友B:
你要搞清楚是接零线还是地线?一定要接零线哦!如果你接的是地线那就是假地线。

网友C:
楼主想表达的相线与大地组成220VAC单相供电?最新的供电规程是T-N-S规则,用户低变出来后是中性点与大地相接后,同时在大地引出保护地线,中性点引出零线,再与相线组成三相五制供电系统。农村新农电改造是使用四线,保护地线是与中性线共用,约间隔50-100米重复接入大地。一般楼主的接法,在供电要求上是严格禁止的,极易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网友:
高压用电一定要按规范来,因为这涉及自已和他人生命安全问题,不可忽视

网友D:
估计还是零线是地线,搞不好会出严重事故,建议还是去问问管片的电工

网友E:
这个地线哪来的?

网友F:
為了正常和安全用電,三相四線制的線路,如果引出單相電源,必須一根接零線。而不是接地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零线开路,或者变压器高压侧缺一相。总零开路可能性大

谢谢,我也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应该是上级空气开关的零线到我的电表零线之间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搞清楚是接零线还是地线?一定要接零线哦!如果你接的是地线那就是假地线。 ...

都是零线,打字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想表达的相线与大地组成220VAC单相供电?最新的供电规程是T-N-S规则,用户低变出来后是中性点与大地相 ...

sorry,打字错误,文字里全部是零线不是地线,总想着埋钢筋自己接根地线所以打错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地线哪来的?

打字错误,是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还是零线是地线,搞不好会出严重事故,建议还是去问问管片的电工

是零线,打字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為了正常和安全用電,三相四線制的線路,如果引出單相電源,必須一根接零線。而不是接地線! ...

是零线,发错了,总想着怎么埋钢筋自己接地线呢所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字错误,是零线

那就是零线出问题了,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
零线的事,查一下

网友F:
零線出問題是主要的,三相負荷不平衡,引起中心漂移,是農村供電線路的常見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零線出問題是主要的,三相負荷不平衡,引起中心漂移,是農村供電線路的常見問題。 ...

应该是这样, 上级空开处同样接法还没问题...
用普通万用表如何测得零线断线的地方?

网友:
零线开路    另加一根零线拉过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这样, 上级空开处同样接法还没问题...
用普通万用表如何测得零线断线的地方?  ...

不是架空線路?一般沒有專用儀器,無法測量斷線地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