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 元作 』多功能德国塔型锥形宝塔钻头免费试用+测试!

楼主(2019-05-01):
『 元作 』多功能德国塔型锥形宝塔钻头免费试用+测试!
      作为店铺的老用户,享受了免费试用的待遇 ,迎来了期待已久的宝塔钻头,今天就开包测试。
购买的丹宇产品 。

客服联系我,免费试用 ,来来来,试用起来 。

包装

说好的六角柄,成了这样的 。

型号HSS-4241

塔尖带保护罩

测试工具,松下大力王 ,13mm口径 。

夹好夹头 。

楼下继续 测试过程。

楼主:
『 元作 』多功能德国塔型锥形宝塔钻头免费试用+测试!多种形状的宝塔钻头。

测试钻木板

防止钻到桌子,找个胶皮垫

大约2cm的胶合板

开干, 这个造型的宝塔钻要使劲的顶着,不然不往下走。

第一次钻到这个位置 。

过来的部分

继续钻孔。钻到平齐

过来这么多的部分。

看看钻孔形状 ,犹如一口井 ,井壁上带有螺旋槽 。

就是宝塔这个台阶形状钻出来的。

看看电钻的夹头 ,钢性和平行性非常好 。

只钻一回 ,所谓的HSS 材质 ,被刻出来凹槽 。

换个角度看看。
试用完毕,装起来 。备用

咱这个材质,看标识比较弱 。

店家建议12V的手电钻,扭力不足,咱这个12V扭力就够足,775电机的。13mm夹头 。

本来想用冲击起子实验 ,但夹头不合适 。
下次试用六角形的柄 ,就可以用这款机器实验了。

完毕,谢谢欣赏 。

网友:
什么德国钻头?用了好几年了,就是扩孔钻头~

网友:
木板上的洞和钻头形状差异很大,疑似手不稳转头摆动了,找块铝板钻几个沉头孔才能看出好不好用

网友:
记得去年在丹宇和绿林都买过东西,貌似这两家是同一个老板开的店铺,而且都包邮

网友:
哪里有免费试用活动啊?我只有一只最大12的不够用啊

网友:
敢快把连接发过来

网友:
这玩意是给薄板开孔用的吧   搞木头应该是错误的

网友:
这个适合台钻用,手电钻不稳容易卡住

网友:
有连接吗,关注中

网友:
不应该有这么多的毛刺

网友A:
记得去年在丹宇和绿林都买过东西,貌似这两家是同一个老板开的店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去年在丹宇和绿林都买过东西,貌似这两家是同一个老板开的店铺

是一家店 ,东西价格基本都一样 ,绿林有丹宇

网友:
喜得神器哦恭喜

网友:
一直想买个这种钻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 元作 』多功能德国塔型锥形宝塔钻头免费试用+测试!多种形状的宝塔钻头。

测试钻木板

这种刀具切削刃口的前、后角都比较小,木板等质软材料的加工面难光洁

网友:
这是薄板材用的,螺旋槽更容易进。

网友:
这货跟德国有关系?在软木材料上做实验,送你免费试用算是给老板砸牌子了。
前段时间送券搞活动时买了它家两个,一个4-20,一个4-32。4241属于硬度最低的一种,比较适合做外壳时在塑料、铝板上面扩孔用,最多用于薄铁皮。下次让老板送你个含钴的帮他展示钻钢板。

网友:
这玩意没有m35的都只能搞搞铝皮塑料之类的,甚至厚铝片都只能偶尔一用

网友:
钻木头很少用这种宝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