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详拆墨西哥产美帝24V工业继电器,型号:怀特·罗杰斯586-114111

楼主(2019-05-01):
今天是五一,也是广大坛友们的节日,在此祝大家劳动节快乐!

今天拆个美帝品牌的继电器——怀特·罗杰斯的24V工业继电器,型号586-114111,墨西哥工厂生产

外观
正面

安装面

线圈连接钉和触点钉

主要参数如下

马老板家的价格,真不便宜呀!

贴纸,信息不多

固定方式

开拆了
先把铆钉钻掉

电木外壳就能取下来了

芯子

底部有凸起

顶部静触点螺钉很粗

盖和外壳之间用了密封圈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拆芯子掀起你的盖头来
线圈引出线是焊接的

线圈侧

从侧面看

撬开导磁的外壳
底部深色的估计是纯铁块,提供闭合磁隙

拆出的线圈,骨架是尼龙的

拆出来的铁芯组件

铁芯
复位弹簧在黑色铁件里

再看静触点,有轻微烧蚀

对应的动触点,触点片有活动空间
底部由弹簧片支撑,这样就能实现触点位置自适应,避免只接触一个

动触点和触点片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继电器的触点压力与励磁电流有关系,就是线圈的电磁力-复位弹簧力

最后是螺钉全家福

这种过大电流的继电器和常用小型继电器结构完全不同,工业用设计考虑也多

网友A:
拆铜打戒指不错

网友B:
谢谢分享。。。。向五一劳动模范敬礼。。。。。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C:
不错,工业的做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铜打戒指不错

这个触点大,4个都拆下来打银戒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向五一劳动模范敬礼。。。。。

能不能给劳模加个小菜?!

网友D:
触点抠下来求赠送~

网友E:
触点是银的么?

网友:
国产柴油车的起动继电器就是这种,外观和结构基本一样。

网友:
大车上用的继电器。

楼主:
这个只是拆,不需要什么动手能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工业的做工好

是呀可靠性和价格一定比民用的高

网友:
这种叫做直流电机接触器。这个牌子的东西贵得爆

网友:
楼主又拆牛货了,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触点抠下来求赠送~

大婶,抠了,抠不下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触点是银的么?

看起来是银的呢

网友:
和车上的灯光继电器差不多。触点打磨下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