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俺想问下: 内存条买 套条(2根) 还是 1根内存条买2个???

楼主(2019-05-01):
俺想问下: 内存条买 套条(2根) 还是 1根内存条买2个???

俺看到套条(2根) 买一个要贵40元.......
买一根的买2个比套条便宜呢.......
大师们有没有发现有什么玄机吗?

买哪种好呢??

俺想问下: 内存条买 套条(2根) 还是 1根内存条买2个???

网友A:
先问清楚容量,比如是两条8G还是单条8G~

网友:
建议你买套条,可以组双通道,速度快且稳定,买两条虽然便宜,但是双通道不稳定。

网友B:
二根的对条是配对过的,一致性好,超频互相不拖后腿。
单条便宜是正常的啊,少了一块板子啊。
当然对条还可以组成双通道,性能提升5-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问清楚容量,比如是两条8G还是单条8G~

套条是2个8G呢......

频率也一样......

其他就不清楚了呢......

什么时序什么的鬼知道......

买来才清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根的对条是配对过的,一致性好,超频互相不拖后腿。
单条便宜是正常的啊,少了一块板子啊。
当然对条还可 ...

大师的第1句话说的很有道理........

单条便宜也只便宜一点点啦........

少块板子那不是至少要少一半价格了呢......

买对条就是组双通道的啦........

网友:
那就买对条组双通道。

网友C:
没见过评测套条比单条性能更好或者好多少的。

网友:
 当然是买便宜的。

楼主:
透明兄......

好久不见了呢......

俺也觉得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见过评测套条比单条性能更好或者好多少的。

大师说的好像是哦........

点醒俺了呢......

网友:
内存槽只有2条,买单条老牌子的 ,日后内存降价再升级 ,

网友D:
单条16g会比8x2便宜很多吧
如果是考虑新机的话就单条16g直接上,拓展性更高

网友:
单条16g 469-550多的是
大牌全有,
上INTEL平台

amd平台单通性能比双通道弱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条16g会比8x2便宜很多吧
如果是考虑新机的话就单条16g直接上,拓展性更高
...

没发现便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