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鼠标按键防抖

楼主(2019-05-01):
鼠标按键接触不太好,有时单击变双击,还有拖动项目时中途掉落,

我们知道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那么我们就在鼠标开关出并连上一个电容,废线路板上拆,容量1-5uF,

是不是好多了

网友A:
有那功夫为啥不把按键换了

网友:
防抖?这不就是按键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那功夫为啥不把按键换了

有按键吗,不知道电容寿命多长按键寿命多长

网友B:
鼠标有软件防抖的,加电容后要快速双击的时候可能就不好使了

网友:
那个啥,直接拆开微动清理下就好,微动不好就换吧

如果用电容解决这个问题好使,那些山寨早就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鼠标有软件防抖的,加电容后要快速双击的时候可能就不好使了

拖动时防抖半点用不顶

网友:
喷wd-40,这句话好像成我口头禅了

网友C:
如果可以,那么开关接通瞬间电容通过触点放电那电流不是很酸爽?就像电动车电池并联大电容想减少电池内阻,提高带载能力,电机启动瞬间可以,但是均匀负载没用,如果是均匀负载,在电容放电后,电容电压低了,电池除了要继续带载,还要对电容充电,难道不会增加电池压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可以,那么开关接通瞬间电容通过触点放电那电流不是很酸爽?就像电动车电池并联大电容想减少电池内阻, ...

没感觉,有时间试一个

网友:
考虑过这个问题。

即使是新的微动,要是用示波器看,还是有抖动的,鼠标固件有防抖的代码,在防抖和连击(双击)识别之间做个折中,这是个比较成熟的技术了。至于你说的拖动时的防抖,软件确实不起作用——鼠标拖动时“掉了”,说明按键按下时断电,微动肯定是不行了。

加电容能避免瞬间接触不良导致的误触发,但是弊端也有。先不说连击识别的问题,单说当电容放电以后,微动闭合瞬间给电容充电,电流会出现尖峰,对微动触点的损伤会更大,烧微动更快。

网友:
前两天鼠标不好用了,喷的WD40,然后还能凑合用一年,不行就只能换微动了。

网友:
如果是三脚的长方形按键,可以用针尖撬开按键外壳,用小镊子(女士美容夹眉毛和杂毛用的那种比较容易找)把中间弹片慢慢弄出来,弹片上的触点和固定架上的触电打磨下,滴点润滑油或者液态石蜡,或者抹点抹脸的油脂,再重新装上就可以了。主要手要轻,尽量不要导致弹片变形,负责装回去的手感就变了
如果是2脚或者4脚的正方形按键,只能淘宝上面买微动换了,

网友:
一颗好的微动也才几块钱,你那个是触点接触不好了,这个真不是电容能解决的

网友:
拆開是三腳的微動就淘歐姆龍紅點微動回來換,
拆開是四腳輕觸開關...直接換鼠標實在一些.

网友D:
找个100微法的电容,接电源充到12V左右,然后接在开关脚上,按动开关,重复几次,开关就可修复

楼主(2019-06-01):
引用 网友D:
找个100微法的电容,接电源充到12V左右,然后接在开关脚上,按动开关,重复几次,开关就可修复 ...

这办法可以试试

网友:
直接换微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