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拆换由于气门室漏油而进机油的火花塞,并更换,欢迎坛友指正!

楼主(2019-05-01):
雪铁龙世嘉气门垫漏机油是通病,基本5年左右气门室胶垫由于老化不可避免的会封闭不严,造成渗机油的情况,没办法根治,除非换成铝的气门室盖 ,网购一副2个气门室垫,自己更换,由于没有合适的工具,当时只换了前气门室,后气门室看着还好没换,这几天看了下也开始渗,就找了个修车店,将后气门室的垫子也换了,顺便将由于气门室渗油被浸的火花塞也一并换了,用的是当时3万公里换下并清理的原厂火花塞!
换气门室垫子和清理老火花塞的帖子可到老版论坛去找!之所以换上原来3万公里换下的原厂火花塞,是觉得原厂的火花塞30000公里换有点早,还能用,就没购买!

发动机舱全貌

拆卸工具,火花塞套筒,T20和T30扳手

施工部位,发动机盖板6棵螺丝卸下

卸下后的施工部位,塑料的这个是高压线圈,世嘉是一体的4个在一起,据说换一套不便宜

将连接的卡子取下,按黄色部分就能拔出

取下点火线圈。露出火花塞4个

观察下,确实后气门室有渗油现象

取下的点火线圈

气门室垫已换,用点清洗剂洗下油渍,盖好火花塞口,别进泡沫

用16的套筒依次取下火花塞,注意最好取出一个换一个,防止异物进入火花塞口,我是一起取的,用一个布盖住

取出的火花塞,上面油污不少,会影响汽油的燃烧,造成油耗增大

仔细看一下

找一个棍子用棉布将火花塞孔里的机油擦干净

擦干净的火花塞孔

对比下准备换上的已用30000公里后清理的火花塞和刚取出的

将4个火花塞换上,别太紧,我用手拧紧,再用套筒稍微紧了一下,也不知力度够不够

换完火花塞用布盖好,泡沫彻底清理下外壳上渗的机油

清理完毕,安装点火线圈,和盖板,整个作业完成

总结整个过程还是比较顺利,不知道换清洗后的火花塞会不会比进机油的火花塞更省油,再就是更换的气门室垫能坚持多久?
最后做一下预告夏天快到了,觉得空调有异味,车子也9年了,估计异味来自蒸发器,下次准备自己清洗空调蒸发器,据说是个大工程,先做好功课,下次再来!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A:
公里数才30000就换,一般跑6万以上才换,你这个换下来的看的还好,留下,以后还可以用。

网友:
建议换双铱金。

网友B:
新火花塞手拧紧后套筒再紧1/2圈,旧火花塞手拧紧后套筒转1/4圈就行。

网友:
几万公里了?气门室盖渗油是通病,原因是气门室盖胶木材质,高温导致变形。火花塞3万可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火花塞手拧紧后套筒再紧1/2圈,旧火花塞手拧紧后套筒转1/4圈就行。

博世的火花塞说明是90°,实际拧的时候有手感的,手旋到紧上扳手,扳手旋的过程一开始比较松,到某个位置阻力明显了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里数才30000就换,一般跑6万以上才换,你这个换下来的看的还好,留下,以后还可以用。 ...

我也是这么想的!再跑30000:lol:

网友C:
建议买把扭矩扳手自己换气门室垫,都漏这样顶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
好详细,就差台车来学习了
牙膏还没到

网友:
洗得真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买把扭矩扳手自己换气门室垫,都漏这样顶不了多少时间

已经换好了,这才清洗

网友:
这么多火花塞,油老虎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再跑30000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网友:
发动机仓真干净,楼主厉害

网友D:
光看标题我就已经猜到是标雪的tu6jp5发动机,我也是有一次拆下火花塞发现第一缸有油,火花塞的电极都烧没了,曾经换过三水家的气门缸垫,比以前漏的更严重,后来还是换回原装的,定期清理一下

网友E:
謝謝分享 挺仔细的,火花塞弱了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謝謝分享 挺仔细的,火花塞弱了点儿。

感觉原厂就用这个,应该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看标题我就已经猜到是标雪的tu6jp5发动机,我也是有一次拆下火花塞发现第一缸有油,火花塞的电极都 ...

我气门垫也是三水家的,难道用不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气门垫也是三水家的,难道用不住?

反正换上后一个星期已经有油冒出来了,原装的好歹一个月才渗一点点,三水家的还在家里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