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平板电脑充电口附近烫手维修,是电源管理芯片BQ24296M挂了

楼主(2019-05-01):
同事家小孩的的平板电脑,充电口附近烫得厉害,不能开机,让我帮看看。
拆开机器后,发现电池电已经被放光了。用稳压电源单独对电池充电后,扣好电池线,发现确实有个部位烫的厉害,不敢摸。
拆开屏蔽盖发现是BQ24296M充电管理芯片坏了,上网查了一下,说是通病,不正常插拔就会导致芯片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正负极焊接了两根线,监测电池电压用了

就是粘有黄色高温胶带的地方烫

用热风枪拆掉屏蔽盖

拆下BQ24296M芯片

清理焊盘

新买的BQ24296M芯片到货了

太小了,担心自己搞不定。周围又不好下手,以前都是用热风枪吹上后,还用烙铁补焊,可是这个芯片周围实在不好下手,完全靠热风枪了。

吹了两遍,终于成功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这款平板我也有。看来也要小心了

网友A:
充电管理芯片坏,多半是产品设计有缺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充电管理芯片坏,多半是产品设计有缺陷。

为什么有这种说法?能说的再详细一点吗?想了解一下

网友:
这个只能热风枪焊了,曾经也换过NC6400的TI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C:
为啥拔插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拔插容易坏?

网上搜的,说这个芯片容易坏

网友:
应该是边充电边玩游戏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有这种说法?能说的再详细一点吗?想了解一下

产品设计时就应该考虑到这些情况的,比如通电瞬间产生的脉冲、短路、高温、过载等等情况

网友:
芯片的保护电路没设计好 。

网友:
芯片级维修,楼主高手!!!

网友:
厉害了word哥,电感抠下来求赠送

网友:
在芯片脚上锡就容易吹!

网友:
那个IC看着就难焊。心灵手巧。这就是老大。

网友:
怎么吹上去的是个难题对咱

网友:
谢谢分享。。。。大婶这方面专家。。。。。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电池充满电后,很快就被放没电了。
看来也是得换这个IC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