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df010和df012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5-01):
网上搜的参数几乎一样? 功能上还有什么区别!

网友:
变速箱一样的

网友:
我也想问

网友A(2019-09-24):
就是换了个壳子,没什么好玩的,推荐松下7421,带无极变速,可玩性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换了个壳子,没什么好玩的,推荐松下7421,带无极变速,可玩性很高

7421那价格 太贵了。

网友B(2022-01-14):
主控也一样吗?

网友:
发现牧田有些电动工具确实是参数完全一样,型号不一样,外观不一样,价格差距也很小。不明白这么定位产品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控也一样吗?

除了夹头和外壳,齿轮箱,开关,主控全都一样。可以直接换壳